[电子元器件] 设计的LPC核心板不好使 大家看看问题出在哪

楼主(2018-12-11):
我前段期间画了个LPC54606的核心板 但是现在焊上芯片和耦合电容还有上拉电阻等等发现下不了程序 测量发现VDD VSD间的电流为800ma(芯片手册上说最大只能为200ma) 但其两端电压正常  电源指示灯良好 说明VCC GND没短路
之后我发现我VDD VSS耦合电容那块连接3.3V的给了两次 现在在想是这块出问题了还是静电击穿芯片了
【麻烦谁帮我解答一下

网友A:
什么叫多给了个VCC。。。。

网友A:
电流异常那肯定有问题的。不是器件坏了就是焊接失败

网友B:
LPC54606  LQFP100脚 应该还是很好焊的
LPC54606 不上,看看各个点电压正常否 电流多少?
以上正常 焊上芯片不正常,那就是原理图设计错误了

网友C:
我感觉很可能哪个脚弄错了吧

网友D(2019-01-28):
电流几十ma就不错了,几百ma肯定是有问题了,看看是不是其他负载耗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