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30的芯片能使用ST的DSP库中的FFT运算吗

楼主(2018-12-11):
GD32F330的芯片能使用ST的DSP库中的FFT运算吗

网友A:
不能任意调,调整型的应该是可以,如果有硬件浮点也可以调浮点的,主要是指令的问题

楼主:
测试通过,完全可以移植

网友B:
引用 楼主:
测试通过,完全可以移植

你的意思是330带硬件FPU?

网友C:
直接用ARM提供的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