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MCU, printf打印x%正常,u%,%d会卡住,谁遇到过?

楼主(2018-12-11):
(无正文)

网友A:
建议上传下代码.
是不是重影射部分代码有问题?

楼主:
struct __FILE
{
        int handle;
};

FILE __stdout;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uart_send_byte((uint8_t)ch);
        return ch;
}

uint16_t cnt = 0;
printf("******************Test Cnt:%04x******************\r\n",cnt);

网友B:
勾选MicroLIB试试

楼主:
因为代码里要用标准库的一些函数,所以不能选微库,只能用标准库。

网友B:
把堆和栈空间搞大些看看

楼主:
栈扩大了一倍,还是那样,算了,还是用x%打印吧,打印出来了自己用计算器换算一下。

网友C:
%d限制位数试一下

网友D(2019-03-27):
,所以不能选微库,只能用标准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