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中数据导出分析

楼主(2018-12-11):
在开发中遇到一个问题,keil Debug时能在watch窗口看到数据,但是如何将数据导出来分析呢?

楼主:
如图所示:想把ADC采样的数据—int_sampleVol[]数组中的数导出到Excel中画图,有一个非常好用的工具

楼主:
这就是那个神器,先告诉大家方法,感兴趣的话顶起帖子来,再分享工具。

方法如下:

首先用命令行:
SAVE F:\Test\data &int_sampleVol[0],&int_sampleVol[1023]
将数据导出,得到hex格式的文件,用UltalEdit(单文件,免安装)软件打开:

Ctrl A+Ctrl C复制到Excel模板中就能画图,非常6B,效果如下:
采集到的10Khz方波,221.2Khz采样频率,每周期22个点

楼主:
10Khz正弦波,每个周期22个点还没有失真,到50Khz的一个周期4个点的时候已经变形了

网友A:
版主,把这个表格发给我,跪求跪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主,把这个表格发给我,跪求跪求啊

上传附件了,感觉好用就顶贴

网友A:
感觉可以,用用看

网友A:
不错不错,解决了问题,版主威武霸气

网友A:
这个能不能把解析方法说下

网友B:
搞那么复杂,一个串口输出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搞那么复杂,一个串口输出就行了

如果没有串口,怎么办?

网友C(2019-02-28):
KEIL数据分析表格。好用,谢谢!

网友D(2019-04-16):
楼主,请问为什么我用这个方法导出数据时 txt里会有一些数和debug界面数组里存的数据不一样 大概每隔几个数就会错一个

网友E:
楼主,int类型变量不行啊

网友F:
SAVE命令威武。
十多年前写过一个mplab的外挂,用windows API GetWindowText获取watch窗口的内容,后来移植到keil上了。
原来keil的命令行里面就有导出数据的功能,做了十几年单片机了keil的命令行只会用bd,g等简单命令。

网友G(2019-09-11):
楼主,还看到吗,表格能否分享一下

网友H(2020-04-01):
好东西,解决我的大问题!

网友I(2020-06-30):
拾人牙慧,添加了int32 和 uint 32 的支持

网友J(2020-10-02):
excel地功能其实很牛X,用得好地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