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APROM跳转到LDROM有问题?

楼主(2018-12-11):
        TA = 0xAA;
        TA = 0x55;
        CHPCON &= 0xFF;                   //set boot from AP        // CHPCON.1 = 0 :由APROM启动 //1 :由LDROM启动//定义复位后MCU由哪块启动

          /* Trap the CPU */
                while(1)
                {
                            RESET;                    //software reset enable          //CHPCON.7=0:软件复位

                }

我想请问下,在APROM中复位跳转到LDROM怎么进不去,一直在不停的复位?

网友A:
CHPCON &= 0xFF;
这句话是要做什么?

网友B:
                /*Reset and Start from LDROM */
                set_BS;
                set_SWRST;

楼主:
引用 网友A:
CHPCON &= 0xFF;
这句话是要做什么?

应该是
CHPCON |= 0x02;

网友:
不行的话就用个GOTO到地址。

网友C:
这是003的吗,我看官方的例子没这么操作的。

网友A:
TA = 0xAA;
TA = 0x55;
CHPCON |= 0x02;  // set boot from ldrom
TA = 0xAA;
TA = 0x55;
CHPCON |= 0x80;

网友A:
clr_EA;
TA = 0xAA;
TA = 0x55;
CHPCON |= 0x02;  // set boot from ldrom
TA = 0xAA;
TA = 0x55;
CHPCON |= 0x80; // software reset enable

网友D:
整理一下,
Software jumper aprom
                TA = 0xAA;
                TA = 0x55;
                CHPCON &= 0xFD;                  //set boot from AP
                TA = 0xAA;
                TA = 0x55;
                CHPCON |= 0x80;                   //software reset enable

software jumper to LDROM
TA = 0xAA;
TA = 0x55;
CHPCON |= 0x02;  // set boot from ldrom
TA = 0xAA;
TA = 0x55;
CHPCON |= 0x80; // software reset ena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