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CS1237做电子秤有0.1的波动

楼主(2018-12-11):
使用CS1237做一个电子秤电路,使用的是扩散硅的传感器头,但是在实际使用的时候有0.1量程的上下波动(也就是数字上下跳动)

xch
把传感器断开,换成电阻电桥,试试。

楼主:
CS1237部分图纸,请各位大佬帮忙分析一下 谢谢

楼主:
来个大侠帮我指正一下 啊

网友A:
10%的误差明显不可能,换个好的传感器试试,取多少位有效数字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