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编译好的固件是从地址00开始的,怎么搬移到80开头的地址?

楼主(2018-12-11):
下载的是hex文件,stm32f103的固件,但是地址居然是从0x0000开始的,怎么变成从0x8000开始,这样才能烧录进去啊.

感谢大家的回复和帮助,我已经解决了.直接编辑hex文件.用支持正则表达式的编辑器,比如UE,nodepad++等等直接替换地址就可以了.有些hex文件是带段地址的要注意.
查找输入:(:10[0-7]...)00
替换输入:\180

网友A:
来个固件,STM32的固件hex文件不大可能是从00地址开始的。
如果HEX文件的地址是从0000开始,那么没办法变成8000。单纯的HEX文件可以转成BIN,然后BIN转回HEX的时候,需要填写基地址,这样文件是转成了,但是程序是无法正确执行的。

网友B:
是不是你配置的时候出问题了

网友C:
没有关心过 楼主烧写不进去吗

网友D:
是不是一开始编译的时候设置就出问题了啊

网友E:
重新编译试试

网友F:
这个是连接器的事情, 重新编译是可以的
不过, 8000000 地址系统也隐射到 0 地址的, 也就是不改也可以用。 你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