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如何迅速解读电路图之稳压电路

楼主(2018-12-12):
如何迅速解读电路图之稳压电路

本文就将为大家介绍电路图当中的稳压电路特点与结构。

稳压电路

交流电网电压的波动和负载电流的变化都会使整流电源的输出电压和电流随之变动,因此要求较高的电子电路必须使用稳压电源

稳压管并联稳压电路

用一个稳压管和负载并联的电路是最简单的稳压电路,见图1(a)。图中R是限流电阻。这个电路的输出电流很小,它的输出电压等于稳压管的稳定电压值VZ。

串联型稳压电路

有放大和负反馈作用的串联型稳压电路是最常用的稳压电路。它的电路和框图见图1(b)、(c)。它是从取样电路(R3、R4)中检测出输出电压的变动,与基准电压(VZ)比较并经放大器(VT2)放大后加到调整管(VT1)上,使调整管两端的电压随着变化。如果输出电压下降,就使调整管管压降也降低,于是输出电压被提升;如果输出电压上升,就使调整管管压降也上升,于是输出电压被压低,结果就使输出电压基本不变。在这个电路的基础上发展成很多变型电路或增加一些辅助电路,如用复合管作调整管,输出电压可调的电路,用运算放大器作比较放大的电路,以及增加辅助电源和过流保护电路等。

开关型稳压电路

近年来广泛应用的新型稳压电源是开关型稳压电源。它的调整管工作在开关状态,本身功耗很小,所以有效率高、体积小等优点,但电路比较复杂。

开关稳压电源从原理上分有很多种。它的基本原理框图见图1(d)。图中电感L和电容C是储能和滤波元件,二极管VD是调整管在关断状态时为L、C滤波器提供电流通路的续流二极管。开关稳压电源的开关频率都很高,一般为几~几十千赫,所以电感器的体积不很大,输出电压中的高次谐波也不多。

它的基本工作原理是:从取样电路(R3、R4)中检测出取样电压经比较放大后去控制一个矩形波发生器。矩形波发生器的输出脉冲是控制调整管(VT)的导通和截止时间的。如果输出电压U0因为电网电压或负载电流的变动而降低,就会使矩形波发生器的输出脉冲变宽,于是调整管导通时间增大,使L、C储能电路得到更多的能量,结果是使输出电压U0被提升,达到了稳定输出电压的目的。

集成化稳压电

近年来已有大量集成稳压器产品问世,品种很多,结构也各不相同。目前用得较多的有三端集成稳压器,有输出正电压的CW7800系列和输出负电压的CW7900系列等产品。输出电流从0.1A~3A,输出电压有5V、6V、9V、12V、15V、18V、24V等多种。

这种集成稳压器只有三个端子,稳压电路的所有部分包括大功率调整管以及保护电路等都已集成在芯片内。使用时只要加上散热片后接到整流滤波电路后面就行了。外围元件少,稳压精度高,工作可靠,一般不需调试。

图1(e)是一个三端稳压器电路。图中C是主滤波电容,C1、C2是消除寄生振荡的电容,VD是为防止输入短路烧坏集成块而使用的保护二极管。

通过上面的介绍可以看到,在电路中的稳压电路基本上分为4种。只要掌握了这4种电路形式就能非常轻松的在电路图中对稳压电路进行识别。可识别的电路类型越多,那么对电路的解读也就越加准确快速。希望大家在阅读过本文之后都能有所收获。

楼主:
如何迅速解读电路图之稳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