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跟随器输出后的电压不稳定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8-12-12):
如图,我想做一个滞回比较器,参考电压端利用一个电位器分压后,再跟随器输出。输入电压端是基于LM135的一个温度传感器,运放采用的都是OP27,目前的问题是当温度传感器输出电压变化时,跟随器输出的电压也跟着改变,没法稳住;而当我调节电位器来调节参考电压时,温度传感器输出电压也会变(按道理不应该只受温度影响的吗),请问有没有大佬解释下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呢?先谢过了。

网友A:
测量下是否是工作电压±5V有问题。
这两个量唯一关联的就是工作电压了

楼主(点评):
电源电压没有问题,

网友B:
1k电位器功耗多大算一下,电流多大算一下,比较器回差计算一下(电阻都是10k合适?),温度信号范围看一下……

楼主(点评):
图上的参数没来得及改,滞回电压我是按照公式匹配的,R42=10K,R40=100欧,R43=100欧,R44=1k,R41=100欧,麻烦您看下我配的电阻阻值合理吗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这个阻值搭配当然不合理了! R40、R43、R44都放大100倍,在测试看看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你好,按照你说了我把阻值换了之后,效果跟之前差不多,后来我直接把跟随器后面的电阻去掉了,这样参考电压稳定了,但是是不是就没有了迟滞的效果了

网友C:
OP27在±5V电源供电下,其输入电压范围只有±1V(MIN),而其输出摆幅只有±2V(MIN)。加大供电电压,确认下是不是这个原因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