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反馈与负反馈

楼主(2018-12-12):
通常所说的正反馈或负反馈是指反馈网络是纯电阻网络,或者在相应频段可以等效为纯电阻网络。这个条件比线性网络还要严格。

       如果你的反馈网络有相移或非线性或x?特性,那就没资格给我谈什么正反馈或负反馈。

@xch :我正在远小人。
说不清楚的人,还在骂人。我看他智力 心理都有问题。
xch
@不起眼 :骗人的把戏说得清楚?君子远小人而近君子。小人指智力未成熟的小朋友。
@xch :你有能力把这两个概念说清楚,哪就说吗。无故把别人说成小孩子,这样的人心理一定正常,他连小孩子都不如,只能叫小人。
@xch :哦,这个标签是你们自己貼上的,你们也在用。
xch
@不起眼 : 小朋友喜欢用好人坏人这个标签给每个人做个记号. 骡子喜欢用正反馈负反馈给每个电路做个标签. 就这个对比你理解不了? 难怪
@xch :说完再笑,才能笑的甜!
@xch :有没有正反馈、负反馈这个概念?他们该怎么讲?
xch
正反馈,or 负反馈 这种问题好笑。是小朋友纠结好人,坏人的思维逻辑。 因为,智商低,所以只好用二元化逻辑。就是脑袋是1bit cpu 才用这种方法教学。

楼主:
有些人以电路稳定为由,大谈什么负反馈的重要性.其实相移和非线性也会造成不稳定或发散。

说得好。

网友A:
因为,反馈的定义就是把输出(或负载信息)以原貌传送到输入端(或输入环路中),如果反馈网络本身不是 既线性且无相移,则纵然主体电路及反馈网络本身都稳定,反馈结果也会被歪曲。

网友B:
本贴纯属搞笑!

谁规定正负反馈只能用于线性放大器啦?

楼主:
正、负本身就是指相位的同相与反相,而不是连接的位置。
        相移之后不再有正负。
        非线性之后的相位是什么?大师我不知道。
        逻辑规定的!

通常所说的"负反馈展宽频响,改善线性",不是么?
对于非线性电路,频响是什么? 可以请教OTB.
。。。。。。。。。。。。。。。。。。。。。。。。
如果去掉正负,只说“反馈”,那就是另一回事。

网友B:
好吧,把负反馈适用于某一类电路,解读成负反馈只能研究这一类电路,理解能力不错!

逻辑学里有个“一般与特殊”的关系,缕清楚后再来侃吧。

楼主:
正反馈/負反馈都是很珍貴的东西,可遇不可求。可惜某些人不懂。

网友B:
每个人都生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每个人都感觉他的世界最大est,于是这些自信人在一块互相碰撞,互不相让,都说自己看到的天是最大!

网友B:
对于单环负反馈系统,其线性与非线性部分的最常见分布图:

中间那两个模块,是最可能出现非线性元件的。

教科书上研究的是最简单的情形,于是有些人以为天就碗口那么大,以为负反馈只能研究那些东西!

左边输入叫参考变量,当然默认它是定值(如正弦激励)最方便,有个人说我设Uin为定值是我死穴了。

楼主:
你的天很大。恐怕永远也分不清反馈/负反馈。不同就是负,不同也可以是正-----这就是你的混天绫。

楼主:
所谓正反馈: 就是把输出信号经比例变换后,与输入信号相加。
所谓负反馈: 就是把输出信号经比例变换后,与输入信号相减。
所谓反馈:就是把输出信号经一个变换,不得夹带任何私货,然后输入信号相加。

         有什么问题么?

增加一点,上面的比例常数>0

网友B:
谁个规定必须是比例变化了?怎么老是跳不出线性时不变电路这个大坑啊?

有没有兴趣就比例、线性、时变探讨一下?这可是极具观赏与实用价值的话题哦!放心我保证会把这些问题说的俗不可耐。
k5放心吧,不会让他缠住的。
K5,你这条疯狗,谁是5毛?
把辩论挑拨离间说成折腾,就是K5在21的惯用的伎俩。
比例等同于线性时不变么?!差点被整糊涂了
比例是线性时不变么?傻瓜
比例是线性是不变么?

楼主:
正负的意义规定的。

网友A:
正弦波放大器,如果加上负反馈,回传到输入端(或输入环路中)的不也应该是正弦波吗,反馈链路总不能「假传圣旨」,把正弦波弄成非正弦波吧?!

网友A:
喔,想起来了。负反馈式音调控制的反馈链 有滤波作用的,这样,输出的波形跟输入波形就不一样,这是进阶应用,而且只是滤波,没有非线性成份。

网友C:
这种电路最好自己分析。

网友A:
积分器或模拟电感,反馈的是电容,
对数或指数的,反馈元件是二极管或三极管,
这些全都是负反馈,自举(算是正反馈吧)没电容耦合做不成。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所谓正反馈: 就是把输出信号经比例变换后,与输入信号相加。
所谓负反馈: 就是把输出信号经比例变换后, ...

对,这是标准的也是狭义的反馈,咱们学习电子技术的放大器部份,通常是由此入手的。

正反馈和负反馈都只是反馈的特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喔,想起来了。负反馈式音调控制的反馈链 有滤波作用的,这样,输出的波形跟输入波形就不一样,这是进阶应 ...

哦,有些书上也这么说。

      不过我不这么认为,也不会这么说。

      我认为
      正反馈:将输入信号比例变换后,叠加在输入端。反馈信号与输出信号同相。
      负反馈:将输入信号比例变换后,叠加在输入端。反馈信号与输出信号反相。

      别人可能认为
      正反馈:将输入信号比例变换后,叠加在输入端。反馈信号与输入信号同相。
      负反馈:将输入信号比例变换后,叠加在输入端。反馈信号与输入信号反相。

      或者
      正反馈:将输入信号变换后,叠加在同相输入端。
      负反馈:将输入信号变换后,叠加在反相输入端。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积分器或模拟电感,反馈的是电容,
对数或指数的,反馈元件是二极管或三极管,
这些全都是负反馈,自举(算 ...

积分器里的反馈只能叫反馈或者线性反馈,说正反馈、负反馈都不合适。
对数放大器里的反馈只能叫反馈或者非线性反馈。
自举可以是算是正反馈。

网友B:
引用 楼主:
积分器里的反馈只能叫反馈或者线性反馈,说正反馈、负反馈都不合适。
对数放大器里的反馈只能叫反馈或者 ...

你把你自己的说法集中起来读一读,体验一下什么叫自相矛盾!

例如此楼,怎么读都是把反馈分成四类:反馈(线性反馈),正反馈,负反馈,反馈(非线性反馈)!

连比例proportional是什么意思搞不清,建议百度或翻书!

楼主(点评):
哎!比例、线性、时变、时不变 到底是啥关系啊?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你自己的说法集中起来读一读,体验一下什么叫自相矛盾!

这都有的谈?

       对!我是这样分的。

      你是怎样分的?
      proportional是什么意思?

网友A:
负反馈,可扩展带宽(牺牲开环增益),可减小有源器件造成的失真,可减小有源器件个体差异的影响,
基础讲义大概就是这样子,其实,负反馈不仅止于此,你可以插入任何元件,透过负反馈取得跟该元件相反的特性,但这么的一句话,刊物没登载,老师也没说过。

楼主:
刚搜了一下 百度,还真够乱的。呵呵!

网友A(2021-02-11):
把 R1 接到集电极,是 负反馈 无疑,那么,把 R2 接至发射极又如何 ?

网友A:
管子吃的跟讯号源吐的,视角不一样,
讯源给多了,管子(输入端)是吃不进去的,所以,负反馈 是周边配置的事,
正反馈 则是 同样的输出,管子需吃的讯号小了(小掉的那部份由输出代支)。

网友D:
此时的R2支路理论上是零反馈,实际上是弱负反馈。我认为。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此时的R2支路理论上是零反馈,实际上是弱负反馈。我认为。

管子如果不饱和,两种做法的效果,都是  电压倍乘器。

网友A:
射随器,输出的是射极,输入就只能是基极,射极就成了输入环路的地端,
自举,以射极为中心,那就是把 输入地 映射到输入端。

网友A:
把 ui 负(地)端改接至 C2 负端……

这样,Vcc 就成了那个「自举电容」,C2 则成了电源。

网友D:
弄懂“负反馈”的同学还是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