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像处理 ISP GPU相关的市场情况和行情有谁能扯一扯

楼主(2018-12-12):
        目前接触这块东西,有点懵,哪位大牛了解可以讲讲,多谢

网友A:
我们用过英伟达的TK1

网友B:
GPU是电脑显卡中的处理器,并不是电脑CPU中的。先简单的介绍一下CPU,GPU和ISP:

中央处理器:(CPU,Central Processing Unit)是一块超大规模的集成电路,是一台计算机的运算核心(Core)和控制核心( Control Unit)。它的功能主要是解释计算机指令以及处理计算机软件中的数据。

显卡的处理器称为图形处理器(GPU):它是显卡的“心脏”,与CPU类似,只不过GPU是专为执行复杂的数学和几何计算而设计的,这些计算是图形渲染所必需的。某些最快速的GPU集成的晶体管数甚至超过了普通CPU。
时下的GPU多数拥有2D或3D图形加速功能。如果CPU想画一个二维图形,只需要发个指令给GPU,如“在坐标位置(x, y)处画个长和宽为a×b大小的长方形”,GPU就可以迅速计算出该图形的所有像素,并在显示器上指定位置画出相应的图形,画完后就通知CPU “我画完了”,然后等待CPU发出下一条图形指令。
有了GPU,CPU就从图形处理的任务中解放出来,可以执行其他更多的系统任务,这样可以大大提高计算机的整体性能。

ISP:即In-System Programming,在线编程。
具有ISP功能的单片机芯片,可以通过简单的下载线直接在电路板上给芯片写入或者擦除程序,并且支持在线调试。
ISP(In-System Programming)在系统可编程,指电路板上的空白器件可以编程写入最终用户代码,而不需要从电路板上取下器件,已经编程的器件也可以用ISP方式擦除或再编程。

可以说这三种物体均是用于系统的操与处理。而不同的是,CPU是处理整个电脑的一些允许指令。GPU是处理电脑中的图形处理。而ISP是处理相机中一种信号的转化。

网友B:
引用 网友B:
GPU是电脑显卡中的处理器,并不是电脑CPU中的。先简单的介绍一下CPU,GPU和ISP:

中央处理器:(CPU,Cent ...

楼主:
老T叔,我说的ISP是Image Signal Processing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T叔,我说的ISP是Image Signal Processing

楼主:
老T叔,你资料好多哈,帮我搜一份OV5658的datasheet吧,我找了半天没找到。

楼主:
哈,我找到了,不需要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T叔,你资料好多哈,帮我搜一份OV5658的datasheet吧,我找了半天没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