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电阻噪音的产生的原因

楼主(2018-12-12):
电阻器的噪声电动势是由热噪声和电流噪声两部分组成的。线绕电阻器的噪声只限于热噪声,而薄膜电阻器除了热噪声外,还有电流噪声,这是因为在外加电压的作用下,导体微粒间产生不规则的振动,使电阻值产生起伏变化,从而对流过电阻器的电流起到了调制作用。

  通常金属膜电阻器、碳膜电阻器和线绕电阻器的噪声及噪声电动势较小,而合成膜电阻器和实芯电阻器的噪声及噪声电动势要高得多。对于接收电路的高放级和高增益的前置放大级以选用金属膜电阻器、碳膜电阻器为好

网友A:
电阻材料也是噪声大小的重要影响因素哪

那我们现在常见的贴片电阻是什么材料的呢?

网友B(点评):
我们常见的贴片电阻应该是金属玻璃铀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材料也是噪声大小的重要影响因素哪

那我们现在常见的贴片电阻是什么材料的呢? ...

普通贴片电阻0402.0603的这种是陶瓷厚膜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