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I应用技巧:实现配方功能

楼主(2018-12-12):
HMI应用技巧:实现配方功能
在工业现场,小型的自动设备的控制系统普遍由可编程序控制器和人机界面组成。可编程逻辑控制器(简称PLC),直接控制各种类型的机械或生产过程。人机界面(简称HMI),又称用户界面,是人与计算机之间的接口。
  在生产过程中,往往需要一台设备完成不同种类工件的加工。加工的产品不同,执行的工艺参数也不同。就像依靠配方可以配制出各种口味的食品一样。如果在人机界面上具备了配方功能,在加工A产品时,执行A配方,加工B产品时,执行B配方……会简化生产流程,并保证产品质量的稳定。
配方通俗的讲就是一组数据的集合,比如:你的生产线需要生产500种商品,那么输入这些商品的参数将是一个很耗时的工作。加入这些数据被事先输入到配方中,那么当你更换需要生产的产品种类时,只需要更改配方号即可,而无需去实时的输入数据,这样做的另外一个好处就是数据在现场对于操作人员来说是不可见的,从而保护了你的数据安全,既然配方就是一组数据的集合,那么任何寄存器或者说任何连续的存储单元都可以作为配方的使用来应用,在大型的PLC控制系统中存储器的容量有限,而对于掉电保持寄存器更是有限,为了解决PLC的掉电存储的有限继而出现了HMI的配方,在使用上配方较PLC的掉电保持寄存器很简单,所以得到广泛的应用。
接下来介绍的就是T5UID1屏的配方功能实现方法,通过实际应用,可以达到预期效果。
1基本描述1.1硬件要求
HMI采用T5UID1屏,是面向工业应用的高性价比系列产品之一。
1.2配方的内容
配方的内容包括:配方编号,用于选择配方;配方名称,用于准确标计配方;配方内容,即工艺参数的内容,如时间、速度等。
1.3配方的功能描述
(1)配方增加
上电显示配方1,按下“喷淋清洗机参数配方”,即新增配方,最多增加至配方6。
注:新增配方参数值均为0,在没有设置参数值时,无法增加新配方,如:新增配方2,修改任一项参数值,再点击“喷淋清洗机参数配方”,可新增配方3,若没有修改任一项参数值,则停留在配方2
(2)配方进入
点击配方编号下的方框,输入对应配方编号即可进入该配方
(3)配方编号修改
点击修改按钮,输入想设置的配方编号,
(4)配方删除
点击删除按钮,即可清空当前配方。
(5)配方修改
点击配方各参数显示框,即可修改当前参数值,有小数点的即输入几点几,如:压力设置1.23,输入1.23即可;温度设置300,即输入300。
(6)配方保存
无论是修改配方编号,还是修改配方参数值,都点击“保存”按键,即可保存配方。
(7)写入PLC
点击“写入PLC”按钮,下发数据至PLC
(8)返回
返回按键目前没有设置
(9)产品选择
点击下拉菜单,可依次选择1/2/3号机
(10)配方不存在显示
当进入配方时,若配方中有参数值,即显示配方已存在,点击“关闭”按键即关闭显示。
当进入配方时,若配方中无参数值,即显示配方不存在,点击“关闭”按键即关闭显示。
2 HMI上的相关数据和画面元件设定2.1配方功能工程实例演示
用户可根据不同的配方编进行参数设置,以及参数的修改。

当进入配方时,若配方中无参数值,即显示配方不存在,点击“关闭”按键即关闭显示。

并根据功能需求进行产品选择,依次选择1/2/3号机。
2.2  OS平台设置
以下是配方功能工程OS数据协议。

变量地址

说明
0X100C
配方名称输入地址
本地址的键值与保存的配方名称比对,正确进入相对应的配方界面
例:保存的配方编号为1,输入1,即可进入配方1界面
0X2000
保存配方参数、配方名称地址
键值=0001时,即实现保存
每次修改配方参数或者配方名称后,按一下保存,即可保存
0X2100
删除各配方地址
键值=0001,删除配方1参数并保存
向0X2100里写入1,即清空配方1参数并保存,下次进入配方1,各参数皆为0
键值=0002,  删除配方2参数并保存
键值=0003,删除配方3参数并保存
键值=0004,  删除配方4参数并保存
键值=0005,  删除配方5参数并保存
键值=0006,删除配方6参数并保存
0X100D
各配方名称地址
配方1名称地址
上电初始为1
0X100E
配方2名称地址
上电初始为2
0X100F
配方3名称地址
上电初始为3
0X1010
配方4名称地址
上电初始为4
0X1011
配方5名称地址
上电初始为5
0X103A
配方6名称地址
上电初始为6
0X1040
产品选择显示地址
键值=0001,显示1号机
在显示框显示,也可以掉电保存读取
键值=0002,显示2号机
键值=0003,显示3号机
0X2400
写入PLC地址
键值=0001,表示写入PLC
0X1002-0X100B
配方1参数地址
喷淋压力=0X1002                                                                 喷淋温度=0X1003                                                            通电时间=0X1004                                                                                                    断电时间=0X1005                                                                                                    线圈电压=0X1006                                                                                                    公转转速=0X1007                                                                                                    吹气时间=0X1008                                                                                                    停吹时间=0X1009                                                                                                    低气压报警=0X100A                                                                                                    自转转速=0X100B
向对应变量地址输入不同数值就可以修改配方1参数
0X1012-0X101B
配方2参数地址
喷淋压力=0X1012                                                                 喷淋温度=0X1013                                                            通电时间=0X1014                                                                                                    断电时间=0X1015                                                                                                    线圈电压=0X1016                                                                                                    公转转速=0X1017                                                                                                    吹气时间=0X1018                                                                                                    停吹时间=0X1019                                                                                                    低气压报警=0X101A                                                                                                    自转转速=0X101B
向对应变量地址输入不同数值就可以修改配方2参数
0X101C-0X1025
配方3参数地址
喷淋压力=0X101C                                                                喷淋温度=0X101D                                                            通电时间=0X101E                                                                                                    断电时间=0X101F                                                                                                    线圈电压=0X1020                                                                                                    公转转速=0X1021                                                                                                    吹气时间=0X1022                                                                                                    停吹时间=0X1023                                                                                                    低气压报警=0X1024                                                                                                    自转转速=0X1025
向对应变量地址输入不同数值就可以修改配方3参数
0X1026-0X102F
配方4参数地址
喷淋压力=0X1026                                                                 喷淋温度=0X1027                                                          通电时间=0X1028                                                                                                    断电时间=0X1029                                                                                                    线圈电压=0X102A                                                                                                    公转转速=0X102B                                                                                                    吹气时间=0X102C                                                                                                    停吹时间=0X102D                                                                                                    低气压报警=0X102E                                                                                                    自转转速=0X102F
向对应变量地址输入不同数值就可以修改配方4参数
0X1030-0X1039
配方5参数地址
喷淋压力=0X1030                                                                 喷淋温度=0X1031                                                           通电时间=0X1032                                                                                                    断电时间=0X1033                                                                                                    线圈电压=0X1034                                                                                                    公转转速=0X1035                                                                                                    吹气时间=0X1036                                                                                                    停吹时间=0X1037                                                                                                    低气压报警=0X1038                                                                                                    自转转速=0X1039
向对应变量地址输入不同数值就可以修改配方5参数
0X103B-0X1045
配方6参数地址
喷淋压力=0X103B                                                                 喷淋温度=0X103C                                                          通电时间=0X103D                                                                                                    断电时间=0X103E                                                                                                    线圈电压=0X103F                                                                                                    公转转速=0X1041                                                                                                    吹气时间=0X1042                                                                                                    停吹时间=0X1043                                                                                                    低气压报警=0X1044                                                                                                    自转转速=0X1045
向对应变量地址输入不同数值就可以修改配方6参数
0X3456
取消弹框显示地址
键值=0000,屏上显示框“配方已/不存在”,消失
0X2850
新增配方
键值=0001,即新增一个配方,                                                                                                    注:不可连续新增无参数的配方

楼主(点评):
需要工程文件的朋友可以留下您的邮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