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内存空间不足的问题

楼主(2018-12-12):
DSP内存空间不足的问题

因为DSP中RAM主要是用来存储数据,但是当使用FFT算法,小波算法等时会遇见数据量太大,内部RAM空间根本不够,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有两种:

1、如果数据时const类型,可以定义在flash里面;

2、外扩SRAM。

外扩SRAM后,怎么使用呢?

1)、在CMD文件中定义一段数据空间,如:Zone7Data :origin=0x25ffff,length=0x02000

Zone7DataFile   :>  Zone7Data ,PAGE=1

2)、将较大的数组编译到CMD中定义的段中

     #pragma DATA_SECTION(s,"Zone7DataFile ");

     unsigned int s[1024];

网友A:
硬件上外扩外部RAM。

网友B:
将.ebss的变量指向了外部RAM

网友C:
这个怎么实现的呢

网友D:
使用的是什么硬件

网友E:
这个计算量还是很大 的。

网友F:
内部RAM空间根本不够

网友G:
这个计算量太大了。

网友H:
定义的空间最大是多大呢

网友I:
看着比较复杂了。

网友J:
优化算法是最简单的。

网友A:
这个数组如果是const类型那么放到FLASH

网友F:
一般都是内部运行吧。

网友B:
板子上有扩展RAM?

网友E:
使用DFT吗?

网友C:
硬件的接口呢?

网友D:
SDRAM的芯片吗?

网友J:
一般做1024的FFT都没有问题。

网友I:
有硬件吗?

网友H:
CMD分配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