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开源STM32驱动MLX90640 32x24分辨率红外阵列传感器

楼主(2018-12-12):
Melexis公司最新传感器MLX90640红外阵列传感器
该传感器分辨率为:32x24。
探测温度:-40~300℃
采用IIC通讯。

拍摄背景:正在充电的电路板。
电路板大小为:44.6x75mm。
三处发热点为:MCU,稳压IC,充电IC

本模块采用SMT32F401RCT6作为主控MCU,采用官方库驱动读取温度,DMA循环串口传送温度。
代码编译环境:MDK V5.26,
源码资料如下:

@呼吸道 :您现在弄到那个上位机了吗
楼主有这个上位机软件的源程序么?

网友A:
这传感器 500+一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传感器 500+一片

这种传感器都是比较贵的,零售300多

楼主,这个器件开发了很多应用吗?想找你合作一把

网友B:
挺好的,就是常感器太贵啦!

楼主:
我测了一下电路板,电路板大小:44.6x75mm。
用0603 22R,100R分别在3.3V和GND直接串接实验,仅供参考

网友C:
看起来好绚丽

网友D:
哇 难道连源码都附上了吗

网友E:
iic是自带的还是用的io口模拟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iic是自带的还是用的io口模拟的啊

模拟的

网友E:
哦哦  那这样比较稳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哇 难道连源码都附上了吗

源码是模块的,功能是读取温度,串口DMA传送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哦哦  那这样比较稳定啊

是的,需要的话就支持一个吧

网友F(2019-01-21):
我也在用这个传感器,但出来的图像 中间会有条纹,不知道楼主遇到没?

下面图片拍的是 手

热成像

热成像

请问一下,您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最后是什么问题造成的

网友G:
不错,也打算搞支样品玩玩,资料收下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在用这个传感器,但出来的图像 中间会有条纹,不知道楼主遇到没?

下面图片拍的是 手

没有遇到哦

网友H:
你是不是在淘宝上有个店?可以合作

网友I(2019-03-11):
承接单片机项目,QQ467666701.电联133-718-99103.谢谢。

网友J:
引用 网友F:
我也在用这个传感器,但出来的图像 中间会有条纹,不知道楼主遇到没?

下面图片拍的是 手

電源處理一下

网友(2019-04-28):
正需要,太好了,谢谢楼主!

网友K(2019-09-03):
楼主您好啊,我是小白,我的图像能明显感觉他分裂成了3块,您看这是啥问题啊(这是我的一根手指,垂直的,与摄像仪距离十五厘米左右)C:\Users\yzwuf\Desktop\7SE)R)99%$I3A%5DNHCLKPVDL.jpg我已经被这个问题困扰好几天了,我是用MATLAB来看图的

网友K(点评):
抱歉啊,我不是很会用这个论坛,我等下上传图像给您看看

网友K:
您看,这是我用MATLAB显示的一帧图像,感觉它分成了8 8 8列
另一张图,我感觉分成了四块 4 8 8 4 列。这张图也是拍的我的一根手指

7SE)R)99%$I3A]NHCLKPVDL.jpg (48.91 KB )

网友K(点评):
我的768的数组中的数字是符合周围温度环境的,颜色越白温度越高,越暗则温度越低。

网友L(点评):
回复 网友K: 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M:
感谢楼主分享,大公无私啊

网友N(2019-12-09):
引用 网友K:
您看,这是我用MATLAB显示的一帧图像,感觉它分成了8 8 8列
另一张图,我感觉分成了四块 4 8 8 4 列。这张 ...

您好,请问您后来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我用MATLAB呈现的图像和您一样

网友O(2020-02-21):
楼主,请问这是什么元器件

网友P:
显示屏是TFT彩屏吗,差值算法用的是啥

网友P:
引用 楼主:
这种传感器都是比较贵的,零售300多

显示屏用的是TFT彩屏吗,插值算法用的是哪个

网友Q:
传感器不便宜

网友R(2020-05-26):
MLX90640ESF-BAA-000-TU   500pcs

MLX90640ESF-BAB-000-TU  700pcs

网友S(2021-03-17):
东西还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