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逆变电路

楼主(2018-12-12):
我想咨询下,我要做一个小功率的单相mosfet全桥逆变模块想要硬件设计,功率50W,输入直流电压50V,逆变工作频率100KHZ左右,详细的原理图,包含元器件参数,我应该在哪里找资料?TI有详细的参考设计包含原理图,元件清单但都是大功率的。

网友A:
没有功率这么小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功率这么小的吧

那功率100W呢有相关资料吗,我是用来做我想充电的,所以需要小功率。

网友B:
不要选用那些整体的方案,

用外置功率管可以自由组合出自己想要的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选用那些整体的方案,

用外置功率管可以自由组合出自己想要的功率。 ...

因为知识欠缺,不知道怎么搭建,驱动,供电,器件的选型,所以想要完整的原理图。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因为知识欠缺,不知道怎么搭建,驱动,供电,器件的选型,所以想要完整的原理图。 ...

一点一点地来,遇到问题在坛里问。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因为知识欠缺,不知道怎么搭建,驱动,供电,器件的选型,所以想要完整的原理图。 ...

EG8010是一款成熟的单相正弦波逆变器核心芯片,屹晶微电子做的,官网地址:http://www.egmicro.com/support/solutions.php?slt=inv_tran&lab=inv_tran_title
官方有单极性,双极性这方面详细资料,包括线路图。
淘宝上面也有EG8010做好的驱动板子出售,也不贵,25元就可以弄到,非常适合你用这个搭建正弦波逆变器来熟悉这种类型逆变器的工作过程和参数要点。
批量时候,你也可以直接用这个芯片来做你这个逆变器,进一步升级,完全掌握了后,再用8位1T51单片机,就可以轻轻松松做SPWM的单相正弦波逆变器,再高要求,可以采用32位机,来做3相正弦波逆变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因为知识欠缺,不知道怎么搭建,驱动,供电,器件的选型,所以想要完整的原理图。 ...

板子弄来,按照下面线路图,接上就能工作了。

按照图中参数,100W输出,MOS管不需要散热器都可以正常工作。

作为正弦波逆变器来熟悉,再合适不过。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因为知识欠缺,不知道怎么搭建,驱动,供电,器件的选型,所以想要完整的原理图。 ...

作为桥供电的干线电压,你提供的有50V,那个对于非工频变压器的正弦波逆变器,就需要用BOOST提升到DC400V干线电压,这个其实是另外范畴,而且100W的BOOST 50V输入450V输出的,也不难做。
更简单的,你干线直接输入50VDC,选择官方EG8010的工频变压器线路,BOOST升压都不要了。
官方文档里面,工频变压器方案,干线电压是36V ,MOS管耐压稍低了点,换合适的MOS耐压就直接可以用了,比如100V的MOS管,放心使用。
这个就是官方EG8010的详细说明文档:

能帮你的就这些了,希望你能用这些资料,尽快的熟悉怎么样做SPWM的正弦波逆变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点一点地来,遇到问题在坛里问。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作为桥供电的干线电压,你提供的有50V,那个对于非工频变压器的正弦波逆变器,就需要用BOOST提升到DC400V ...

谢谢你的帮忙,之前工作频率我没有说,我的逆变电路工作频率是100K,逆变这块我用28335的板子,关于你说的450V输出我没明白,我的输出功率100W左右,输出电压50V左右差不多,电流2A,这是我各人的理解,理解有错误希望你帮忙指出。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帮忙,之前工作频率我没有说,我的逆变电路工作频率是100K,逆变这块我用28335的板子,关于你说 ...

单相逆变器基础是一个是一个全桥,全桥的供电,直接输出模式,输出220AC的正弦波逆变器,无一例外采用400V供电电压,然后低通滤波,直接输出,这里就有个输出AC220 的 零线电平问题,作为单独用不是问题,作为例如并网逆变器,这样肯定不成。
当你输入是50V,那就需要用BOOST进行升压到400V DC(典型光伏逆变器的标准做法)。
当然,你功率不大,成本不怎么收限制情况下,也可以采用低压全桥供电,然后工频变压器输出升压模式,缺点是稍贵,优点是输出全隔离。输出电平零线可以无冲突建立。

我打算采用低压全桥供电,输出电压也就50V左右,我做的是无线充电,后面我需要降压得到5V电压给手机充电,那请问我电路需要隔离吗,50V和5V需要隔离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帮忙,之前工作频率我没有说,我的逆变电路工作频率是100K,逆变这块我用28335的板子,关于你说 ...

你说的到底是不是逆变啊?

网友E:
几十瓦就用反激的普通电源芯片就行了,全桥都是大功率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到底是不是逆变啊?

是的,我用全桥逆变做无线充电,可能表达的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几十瓦就用反激的普通电源芯片就行了,全桥都是大功率才用

反激不是DC-DC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反激不是DC-DC吗?

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