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有没有用15v转3.3v的片子?

楼主(2018-12-12):
耐温120多度,200ma左右的电流,大神们有没有什么好推荐的,模块的5v最近总出问题,想直接通过15v转3.3~~

网友A: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5.15a27e0cQ8Fam1&id=564801661674&ns=1&abbucket=7#detail

网友B:
LZ要120度耐温,上面都<85度.很难找的,这是军品档子了,不过若是轻载使用,打打擦边球可试试.批量慎用.漏了一点,其他元件也有120度耐温要求,电阻问题不大,电容就不好说了.哈哈,死马东东,非得火上烤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要120度耐温,上面都<85度.很难找的,这是军品档子了,不过若是轻载使用,打打擦边球可试试.批量慎用.漏了一 ...

地下1000多米测量仪器,有温度指标,基本用的军品级~~~对价格不是太敏感,仅仅就是给fpga供电用,也不存在批量问题,板子仪器都是自己用,坏了就修,不合适就换,以前见过同行用RT9169,有没有合适推荐的,大神~~~

网友C:
老爷级的LM317最高耐受结温都有125摄氏度,LM117则可耐受150摄氏度。开关电源方面,同样老掉牙LM2575也是125摄氏度耐温,也有150度的。功率半导体器件民用级的耐温范围就是-40—125摄氏度,工业级-55—150摄氏度。好好看器件手册吧。

网友C:
不过,结温耐受范围并不等于环境温度范围,功率器件本身工作时是要发热的,必须把自身的热功耗考虑进去,主要通过合理的设计来解决。

网友C:
与LM2575内电路相同,但结温范围为-55—150摄氏度的型号为LM1575。

网友D:
这里只能先DC-DC在LDO了!
压差11.7V,200mA,线性降压的话就有2340mW的发热量,要背很大的散热片才能扛住这个发热的!
现用DC-DC降压到5V,然后在用LDO转3.3V才合适!

网友E:
我的理解是很多电源芯片都能达到    就是可能进口受限或者没有去标注

网友F:
引用 楼主:
地下1000多米测量仪器,有温度指标,基本用的军品级~~~对价格不是太敏感,仅仅就是给fpga供电用,也不存在 ...

问题是fpga芯片可以在100度以上工作吗?容易购买到不?
应该可以不用fpga把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这里只能先DC-DC在LDO了!
压差11.7V,200mA,线性降压的话就有2340mW的发热量,要背很大的散热片才能扛住 ...

电源国内的金升阳可以做高温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地下1000多米测量仪器,有温度指标,基本用的军品级~~~对价格不是太敏感,仅仅就是给fpga供电用,也不存在 ...

FPGA比电源更难找!

网友F:
引用 网友B:
LZ要120度耐温,上面都<85度.很难找的,这是军品档子了,不过若是轻载使用,打打擦边球可试试.批量慎用.漏了一 ...

对,不合适,150度是极限参数,不是推荐的工作温度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F:
FPGA比电源更难找!

fpga应该很多吧,我们现在用的赛灵思和lattice都没问题~~~

网友G:
应该有不少150°C TJmax 的,做好热设计就可以使用。

网友G:
按照你这需求计算,假设DC/DC 转换效率不随着输出电流变化。
热阻也是常数。
条件:120度环境温度时,输出200mA时,IC 内部温度达150°,温升30°
推算:环境85°环境温度,极限输出电流时,ic内部温度也达到150°  ,温升65度°;
你只需去找可以输出65/35*200mA 的DC/DC即可。大约400mA;
15V输入/3.3V输出85°C条件下的极限输出电流大于400mA的IC基本可用。

网友G:
磁芯的的居里温度请注意。高磁导率的120°基本不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