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请教关于运放op07的问题

楼主(2018-12-12):
用op07搭建的一个差分放大电路采集电流;测试电路功耗(先搭建一个简单的LED电路试下运放),结果发现输出电压不对 ,后把12V断开 只有5v 供电 运放就会输出2.2V左右的电压,请教下这个电压怎么来的  还有我这电路是否有大问题?

xch
OP07电源电压至少得有6V.

网友A:
OP07输入范围不能到电源负端。
如果一定要用OP07,必须改用双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OP07输入范围不能到电源负端。
如果一定要用OP07,必须改用双电源。

你这边说的是 pin7和pin4得用双电源?V+和V-只是限制输出的范围  我只要调整到在可输出范围就好了吧?!
现在 我有点晕  网上找的说是可以 也说是不可以的。如果必须双电源 那设计不是不方便?请教 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OP07输入范围不能到电源负端。
如果一定要用OP07,必须改用双电源。

求问大拿,这个图去掉12V后,不应该输出一个很小的Vos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这边说的是 pin7和pin4得用双电源?V+和V-只是限制输出的范围  我只要调整到在可输出范围就好了吧?!
...

“V+和V-只是限制输出的范围”

不是这样的。电源也限制输入的范围。查说明书即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求问大拿,这个图去掉12V后,不应该输出一个很小的Vos吗。

此图去掉12V后(12V处悬空或者接地),运放同相输入端即为地电位,这样就超出了OP07这个型号运放允许的输入范围。详细情况,看说明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此图去掉12V后(12V处悬空或者接地),运放同相输入端即为地电位,这样就超出了OP07这个型号运放允许的输入 ...

哦哦,我又犯毛病了,没有理想运放。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哦,我又犯毛病了,没有理想运放。谢谢了

什么意思?!去掉12v 输出是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V+和V-只是限制输出的范围”

不是这样的。电源也限制输入的范围。查说明书即知。 ...

输入电压不够,看资料在+/-15V 下范围是+/-13 但是没看到具体比供电电压低多少;按照15V算 低2v 我这电路根本没用;要想正确输出放大电压,这要求输入电压在2~3v,输出也限制了 ,这都没必要了。
现在想知道的是 就上面电路的这种情况下,去掉12V 输出的电压是不定的 还是可算的?(接近运放供电电压)

网友C:
1.op07最小电源是±3V,5V不符合要求
2.OP07不是轨至轨的运放,说明书中说,电源±15V时候,输出范围只有±12V附近,要“吃”掉3V,这么推算下来,输出2.2V也差不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输入电压不够,看资料在+/-15V 下范围是+/-13 但是没看到具体比供电电压低多少;按照15V算 低2v 我这电路 ...

“现在想知道的是 就上面电路的这种情况下,去掉12V 输出的电压是不定的 还是可算的?”

去掉12V后的输出,不在该芯片允许的工作范围内,无法计算。

网友D:
供电用5V不合适最好超过6V。R4不要接地,接2.5V比较合适,输出和电流的关系是Vout=2.5V+I*RS*10;如果想简单一些就用双电源。这个电路犯了三个错误导致不能工作,一是供电范围没看清,二是输入共模电压范围没注意,三是输出摆幅没搞清。

网友E:
用358就可以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供电用5V不合适最好超过6V。R4不要接地,接2.5V比较合适,输出和电流的关系是Vout=2.5V+I*RS*10;如果想简 ...

上图检查电阻在低侧共模电压一般是满足的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上图检查电阻在低侧共模电压一般是满足的吧

看看datasheet,那是最准确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此图去掉12V后(12V处悬空或者接地),运放同相输入端即为地电位,这样就超出了OP07这个型号运放允许的输入 ...

您好,我看OP07的datasheet,在±15V供电的情况下,Input Voltage Range为±14V(TYPE).所以我想问,是运放的正相输入端和反相输入端都要在-14V~+14V呢?还是只要两个输入端输入的压差在-14V~+14之内就可以呢?或者两者都得符合?

也即,“运放同相输入端即为地电位,这样就超出了OP07这个型号运放允许的输入范围”  。您的意思是因为楼主的电路正端接地,所以同相端输入电压0V不在输入电压范围内(0V,5V供电情况下)?还是根据RS两端压差为0,从而输入电压差不在输入电压范围内来判断楼主的电路有问题呢?   我也不知道我说清了没有,谢谢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A:
看看datasheet,那是最准确的。

另外,我看很多地方的Input Voltage Range就是共模输入电压范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不是要求正相端和反相端都要符合Input Voltage Range这个范围(因为很多地方说:VIN (+) = VIN (–) = VICM)即正相端和反相端电压等于共模电压,要满足共模电压输入范围,(而共模输入电压范围又是Input Voltage Range)。。。所以推导的逻辑是:正相端的输入电压和反相端的输入电压都要满足Input Voltage Range这个范围。。。。

如果上面这段话成立的话,楼主的电路即使接上12V,其OP07的正向端还是接地,所以正向端电压还是不在Input Voltage Range这个范围之内啊(0V,5V供电情况下)。。。是这样理解吗???谢谢前辈!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您好,我看OP07的datasheet,在±15V供电的情况下,Input Voltage Range为±14V(TYPE).所以我想问,是 ...

“是运放的正相输入端和反相输入端都要在-14V~+14V呢?还是只要两个输入端输入的压差在-14V~+14之内就可以呢?”

这是两回事。
对OP07来说,两个输入端之间的电压不得超过30V,超过后损坏(所以这是最大允许值)。
运放线性工作时,两个输入端之间电压几乎为零(虚短),但任一输入端(注意两个输入端几乎相等)对±15V电源来说必须在±14V范围内(共模电压范围),否则各项性能不保证。事实上,OP07说±14V是典型值,最小值为±13V,即比电源负端高2V,比电源正端低2V,在这个范围内才是保险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另外,我看很多地方的Input Voltage Range就是共模输入电压范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不是要求正相端和反 ...

楼主的电路,无论12V接上还是没有接上,也无论电源电压采用多少,两个输入端电位都不在OP07的共模范围内。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上图检查电阻在低侧共模电压一般是满足的吧

因芯片而异,要看手册。OP07的共模输入电压看图片的最后一项很明显该电路不满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运放的正相输入端和反相输入端都要在-14V~+14V呢?还是只要两个输入端输入的压差在-14V~+14之内就可 ...

按照您这说法 把Rs 和左侧的三个R1任何一个 换个位置抬高电压(三个1k 分压差不多3.3V左右),运放供电电压改为12v。那样就可以正常工作了 ?待会空下来 我搭下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照您这说法 把Rs 和左侧的三个R1任何一个 换个位置抬高电压(三个1k 分压差不多3.3V左右),运放供电电 ...

原电路中画红色叉处断开,0.2欧电阻下端接2.5V基准电压。
注意:这个2.5V基准电压是需要能够灌电流的,也就是说该基准允许电流流入(至少数毫安)。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原电路中画红色叉处断开,0.2欧电阻下端接2.5V基准电压。
注意:这个2.5V基准电压是需要能够灌电流的, ...

0.2R按楼主的说法是测系统电流的,目前这种接法只是用来验证放大电路,所以说还是双电源供电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D:
0.2R按楼主的说法是测系统电流的,目前这种接法只是用来验证放大电路,所以说还是双电源供电吧。 ...

0.2欧电阻下端接地,那么12V未接入时,运放同相输入端对地为0.227V,仍然超出OP07允许的共模范围。

楼主:
以前用过358 是可以 ,用op07是只有这个 就用它现搭的

网友H:
正端接地了,成反相放大了,输出理论上不负,但没有负电源,输出应该为0

网友G:
引用 网友A:
0.2欧电阻下端接地,那么12V未接入时,运放同相输入端对地为0.227V,仍然超出OP07允许的共模范围。 ...

前辈,您好,12V未接入时,RS下端接地时,运放两个输入端 的电压不都为0吗?同时RS两端电压也为0?是这样理解吗?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前辈,您好,12V未接入时,RS下端接地时,运放两个输入端 的电压不都为0吗?同时RS两端电压也为0?是这样 ...

我25楼那帖是回复24楼的回复,但两分钟后24楼内容又修改了,弄得25楼所说成了没头没脑。
24楼原来说:把R4下端接2.5V,但Rs下端接地。
我回复说:0.2欧电阻下端接地,运放同相输入端对地为0.227V,是因为这样的话,运放同相输入端是2.5V经R4和R2分压。

网友I:
一声叹息,初学者的毛病,估计看十遍数据手册都可能无法理解,而有些人估计一遍都没有看完。

网友J:
OP07是双电源供电

网友K:
引用 网友A:
“V+和V-只是限制输出的范围”

不是这样的。电源也限制输入的范围。查说明书即知。 ...

双电源的运放用在单电源供电,输入范围是不是比单电源运放要窄?

网友A:
引用 网友K:
双电源的运放用在单电源供电,输入范围是不是比单电源运放要窄?

运放其实无所谓双电源单电源,所谓单电源运放无非是输入或者输出范围双侧(高和低)或者单侧达到电源轨罢了。
输入范围是由运放结构决定的,与运放使用单电源还是双电源无关。

网友L(2022-08-25):
OP07的代换型号出来太多了,之前的电路用零漂移的做设计的话,首选就是OP07,高电压,低失调Vos是它的主要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