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采用LM5106 设计一款调压电路遇到问题请指教!

楼主(2018-12-12):
这个电路上电后,LM5106的管脚EN和IN是给的低电位。相当于关闭状态。但是HO输出管脚有1.8V。
将EN使能信号拉高后,IN输入L低时 ,LO是12V  HO还是1.8V,结果两个MOS管烧毁。IN输入H高时 ,LO是0V  HO还是12V,状态正常。
想请问为什么HO的输出达不到0V。1.8V的电压已经可以将MOS管导通,导致上下两个MOS都导通烧毁。

楼主:
希望有经验的大佬们指点

网友A:
上管驱动供电不正常吧。输出关闭,电荷没有释放。
它的UVLO是分开的,上管和下管不会同时关闭。。。

网友A:
这种驱动器不能在直流工作。
必须要有脉冲。

网友B:
HO,LO反了

楼主:
调换HO和LO  以后 以上点就烧毁了MOS管

网友C:
是不是上电顺序有问题,怎么会这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调换HO和LO  以后 以上点就烧毁了MOS管

调整后有没有换芯片,换M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