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FT 2B不过,其它均通过。

楼主(2018-12-12):
EFT 2B只能增加电容?还有其它办法吗?

网友A:
是7637的2B脉冲吧,目前也只有通过电容储能解决吧

楼主:
21437.2-2008的2B波形,好麻烦。功耗有有点高,0.9W,加10000uF的电容也没有效果。

GB/T21437.2-2008对应ISO7637是乘用车汽车电子12V 或24V 电气系统的电瞬态电磁兼容试验。 ISO7637测试中的波形很多,但其中最严格的测试项目是P5A波形。

楼主(2019-03-13):
7637 -2 P2b波形复位。

网友A:
只能加储能原件,程序上处理一下,实验电压要跌到0

网友B(2021-11-19):
什么场景,要求这么严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