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型] MY-IMX6 Linux-3.14.52 模块支持(OV5642)

楼主(2018-12-12):
MY-IMX6 Linux-3.14.52 模块支持(OV5642)

  明远智睿发布的 Linux-3.14.52 已添加对 MY-MODULES-CMOS-OV5642 的支持。
  支持的开发板型号有:MY-IMX6-EK200,MY-IMX6-EK314,MY-IMX6-EK336。

  烧录明远智睿发布的 image 文件即可测试 OV5642 模块,参见本文中的“模块测试”章节。
目录 [隐藏]
1        模块测试
1.1        模块测试步骤
1.1.1        模块连接
1.1.2        上电启动
1.1.3        加载驱动模块
1.1.4        执行测试命令
1.2        测试结果说明
2        其它说明
模块测试
模块测试步骤
模块连接
  把扩展模块 MY-MODULES-CMOS-OV5642 正确插入开发板的 CAMARE 接口。
上电启动
  开发板与模块正确连接后,即可为开发板上电。等待系统启动完成。
加载驱动模块
  # insmod /lib/modules/3.14.52-svn*/kernel/drivers/media/platform/mxc/capture/ov5642_camera.ko
执行测试命令
  # /unit_tests/mxc_v4l2_overlay.out -iw 640 -ih 480 -ow 640 -oh 480
测试结果说明
  执行完测试命令后,在显示屏上可以看到摄像头采集到的图像。
其它说明
  MY-MODULES-CMOS-OV5642 的源码是开放的,内核目录下的驱动文件位置:drivers/media/platform/mxc/capture/ov5642.c。

网友A:
跳过OV5640    RGB565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