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请教如何压缩12字节的唯一ID到6个字节,压缩后尽量少重复

楼主(2018-12-12):
如题

请教如何压缩12字节的唯一ID到6个字节,压缩后尽量少重复

网友A:
这个没有做过  有规律吗

网友B:
打乱之后从新编码

网友C:
不管怎么算,压缩了就不对了
厂家只保证 12字节里不重复, 却不保证 6 字节不重复

网友D:
这个可以理解为ASC转BCD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不管怎么算,压缩了就不对了
厂家只保证 12字节里不重复, 却不保证 6 字节不重复 ...

那这样的话就很难做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这个可以理解为ASC转BCD吗?

应该不是这样理解的 可以自己订一个通讯协议

网友G(2019-03-06):
MD5或是哈希算法,我就打算这么做

网友H:
胡搞瞎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