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XTR111电流转换问题

楼主:
测试发现的问题是输入电压在2.4V左右的时候,电流出现偏差,再者就是想问下,XTR111,最大负载的阻值应该是多少,我今天负载接了电阻10K之后,电流就变化了,想知道所能接受的负载范围是多少?

1544499024(1).jpg (79.06 KB )

1544499236(1).jpg (23.25 KB )

网友A(2018-12-12):
电流环一般负载电阻不超过600欧姆。

网友B:
看手册的说法,好像是不能小于50ua的。

网友C:
这里要留意, Rset 连接到地, 是控制电流输出的
而负载电阻最大值, 是要根据电压和电流范围来计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里要留意, Rset 连接到地, 是控制电流输出的
而负载电阻最大值, 是要根据电压和电流范围来计算的 ...

谢谢你,我的Rset已经接地了,可以控制电流的输出大小。我一会按你说的 推选一下负载电阻范围

楼主:
不好意思呀,上午回复的时候网不好,下午一看,发了好几层楼。

网友D(2020-05-05):
请问楼主你采用的电路,负载能力理解了吗,可否解答我的相同疑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