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模块] 88W8787信号比较差是什么原因?是需要校准么?

楼主(2018-12-12):
我们做了一块板子,使用AM3358+88W8787。
原先我们使用的海华封装的芯片,信号没有问题,每个片子在系统上mac地址都不一样,输出也有10dbm左右
但是,我们换了使用marvell原厂的芯片,就出现问题了:
1. mac地址都是一样的
2. 信号比较的差
3. 输出只能2左右
请教各位大神,这是个什么问题?
关于信号差的,是不是需要校准的?如果是需要校准,应该怎么去做?

网友A:
天线匹配,频率校准,每片都一一校准测试的。

楼主(2019-01-18):
引用 网友A:
天线匹配,频率校准,每片都一一校准测试的。

这个是需要使用原厂的校准工具么?
mv的校准工具怎么弄得到?我们只是做测试的,量不大

网友B(2019-02-22):
路过看看。
专利翻译

网友C:
我们只是做测试的,量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