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FlashMagic 下载问题请教,见图

楼主(2018-12-12):
请教大神,读芯片 擦除都可以,编程就是不行,编程过程中跳下面窗口,芯片是LPC2364,怎么解决,刚刚学ARM7,小白一个!

网友A:
ARM7都淘汰了,换M3,m4吧

网友B:
我10年前用过Flash Magic。那时流行用串口的RTS,DTR控制MCU的复位和BOOT引脚实现自动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ARM都淘汰了,换M3,m4吧

听你的!换M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