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图是怎么跟血压挂钩上的(附图)

楼主(2018-12-12):
很多血压计算法介绍都用这个图来实现的。我一直想不明白,这个压力传感器输出信号后究竟是怎么跟人的血压挂钩上的?算法应该怎么设计呢?请大神赐教。

楼主:
坐等大神回复

网友A:
是不是直接测量压力传感器上的变化, 再换算成压力作为血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直接测量压力传感器上的变化, 再换算成压力作为血压

不是。传感器输出电压,要对应上脉搏的波形的。我估计是在哪个电压下,波动值大少来判断的。只是感觉不应该这么简单

网友B:
压力传感器上的压力会随着脉搏的跳动而上下波动,应该是根据最大值最小值经过一系列算法得到的血压值。。。

网友C:
血压是指血管在适当压力下第一次跳动,找到压力传感器数据第一个波峰就能判断血压了

网友D:
应该有个标准的校正器,类似称重校正那样的,输入为标准的时候,输出值就是对应的血压,然后根据模型进行运算得到实际血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