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E103R开发板烧录软件

楼主(2018-12-12):
GD32E103R开发板没有光盘,板子上没有JTAG口,只能用GD-LINK烧写,用老版本GD-LINK programmer连不上板子,说无法识别芯片。下载最新版2.18.1.2542,提示错误如下图。

网友A:
提示你GD-link的版本和软件版本不对应,你试试直接用MDK和IAR下载是否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示你GD-link的版本和软件版本不对应,你试试直接用MDK和IAR下载是否可以。

开发板没有JTAG口,无法通过仿真器下载啊!你的意思是直接用keil软件,通过GD-LINK下载?keil中选仿真器类型那里选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开发板没有JTAG口,无法通过仿真器下载啊!你的意思是直接用keil软件,通过GD-LINK下载?keil中选仿真器 ...

只要装了驱动,应该就可以识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装了驱动,应该就可以识别的。

已解决

网友B:
JLINK占用太多线了,不如SW接口 4跟线就可以,复位可以不接。除非芯片被锁死,才要复位

网友C:
我发现 GD的 IC直接用 ST LINK 一套  软件STM32 ST-LINK Utility 和仿真器 都是可以的

网友B(2019-01-16):
引用 网友B:
JLINK占用太多线了,不如SW接口 4跟线就可以,复位可以不接。除非芯片被锁死,才要复位 ...

一般应用用 SWD接口 SWDIO SWCLK VCC GND  就可以,如果是拆机芯片,建议把RESET也引出来,避免原先是锁死的,需要先erase! 再可以debug。

网友D(2019-02-19):
怎么解决的 同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E:
怎还这样需要特殊认证的?

网友F:
这个看下驱动的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