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为什么工业上一般的变送器信号是4-20Ma?

楼主(2018-12-12):
在工业上普遍需要测量的各类非电物理量,比如说温度、压力、速度、角度等,都需要转换成为模拟量电信号才可以传输到几百米外的控制室或者是显示设备上。这种把物理量转换为电信号的设备就叫做变送器。工业上最广泛采用的就是用4~20mA电流来传输模拟量。 采用电流信号的原因是不容易受干扰。而且电流源内阻无穷大,导线电阻串联在回路中不影响精度,就在普通双绞线上可以传输数百米。上限是取20mA也是因为防爆的要求:20mA的电流通断引起的火花能量不足以引燃瓦斯。下限没有取0mA的原因是为了可以检测断线:正常工作的时候不会低于4mA,在传输线因为故障断路,环路电流降成0。一般就取2mA作为断线报警值。 电流型变送器把物理量转换成4~20mA电流输出,这必须要有外电源为其供电。最典型的就是变送器需要两根电源线,再加上两根电流输出线,一共要接4根线,称之为四线制变送器。当然,电流输出也可以与电源公用一根线(公用VCC或者GND),可节省一根线,也就称之为三线制变送器。 其实大家可能会注意到,4-20mA电流本身就可以为变送器供电。变送器在电路中相当于一个特殊的负载,特殊之处在于变送器的耗电电流在4~20mA之间根据传感器输出而变化。显示仪表只需要串在电路中就可以。这种变送器只需外接2根线因此被称为两线制变送器。工业电流环标准下限就是4mA,因此只需要在量程范围内,变送器至少就要有4mA供电。这使得两线制传感器的设计成为可能。 在工业应用中,测量点一般在现场,而且显示设备或者是控制设备一般都在控制室或控制柜上。两者之间距离可能数十至数百米。按照一百米距离计算,省去2根导线意味着成本降低近百元!所以在应用中两线制传感器必然是第一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