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72串口IDLE中断

楼主(2018-12-13):
最近在使用STM32F072串口3的时候,遇到一个问题,我用STM32F103C8T6同样的方式来配置IDLE中断
__HAL_UART_ENABLE_IT(&huart3, UART_IT_RXNE);
__HAL_UART_ENABLE_IT(&huart3, UART_IT_IDLE);

当串口有中断后,
if(__HAL_UART_GET_FLAG(&huart3, UART_FLAG_IDLE) != RESET)
{
        __HAL_UART_CLEAR_IDLEFLAG(&huart2);

        mReceiveComplete = true;
}
能收到一个IDLE的中断,但是当我把这种方式用到STM32F072上面的时候,一运行系统就马上跑到:mReceiveComplete = true;这里来了,这是怎么回事呢?有没有遇到这样问题的大神?

网友A:
这是问题吗

楼主:
是问题啊,我是想问,为什么一直都在进入IDLE中断

网友B:
需要手动清除吗

网友C:
是不是不兼容啊

楼主:
清除了,一样会进入

楼主:
F1系列和F0系列肯定是不兼容的,只是F072CBT6和F103CBT6引脚是完全pin to pin,不知道哪个细节没看到

网友D:
如果从来不发数呢 也是这种现象吗

网友E:
先清除标志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从来不发数呢 也是这种现象吗

也有,就是一开始debug就跑这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清除标志位试试

清了,没什么用

网友:
串口引脚不要悬空,会一直进idle

网友F:
你看一下,你清的是什么地方的标志?
太粗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