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M451 系列的SPI可以设置成三线制(即MOSI和MISO相同)吗?

楼主(2018-12-13):
新唐M451 系列的SPI可以设置成三线制(即MOSI和MISO相同)吗?
即MOSI和MISO设置成相同的引脚吗?
如果不行,如何用它的硬件SPI实现类似的功能?

网友A:
这样不是3根吗

网友B:
有个作法,MOSI和MISO串电阻,外设接MISO的脚位。

1, 送资料写SPI TX BUFFER,
2, 收资料作法,SPI TX BUFFER先打0XFF,後收资料从RX BUFFER收。

楼主:
请新唐的人,官方说明一下。

网友C:
因该可以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