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为什么STM8的单片机TIM5_PWM设置后影响到TIM5其他通道的端口?

楼主(2018-12-13):
配置好TIM5_CH1,  TIM5_CH2 后, TIM5_CH3对应端口的PA3不受控,持续为低电平,什么原因呢?

void TIM5_CH1_CH2 PWM_INIT(void)
{

    CLK_PCKENR2 |= 0x80;
    TIM5_EGR |= 0x01;
    TIM5_CR1 = 0x00;
    TIM5_CCER1 = 0xd5;
    TIM5_CCMR1 = 0x60;

    TIM5_CR2 = 0x00;
    TIM5_CCER2 = 0xd5;
    TIM5_CCMR2 = 0x60;

    TIM5_ARRH = 0x0F;     //设定重装载值
    TIM5_ARRL = 0x9F;  //PWM的频率   500hz

    TIM5_CCR2H = 0x00;
    TIM5_CCR2L = 0xC8;

    TIM5_CCR1H = 0x00;
    TIM5_CCR1L = 0xC8;

    TIM5_CCMR1=0x60;
    TIM5_CR1 |= 0x01;

    TIM5_CCMR2=0x60;
    TIM5_CR2 |= 0x01;

}

//----------------------------------------------------------
#pragma vector=25 //TIM5计数溢出更新事件中断响应函数
__interrupt void TIM6_UPD_OVF_IRQHandler(void)
{
    num++;
    TIM6_SR = 0;//清除更新事件中断标志位UIF
    if(num == 5)
   {
      LED=!LED;//GPIO状态取反输出. //---------PA3/TIM5_CH3,此端口不受控,持续为低电平。
      num=0;//清零num值
      Flag_25ms=0xaa;
    }
}

楼主:
解决了!
找到问题点了,无意中把CH3使能打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