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求助求助

楼主(2018-12-13):
pi, gp, IO, GPIO, ST
刚开始学STM8  用STVD编译软件提示#error clnk Debug\11.lkf:1 symbol f_assert_failed not defined (Debug\stm8s_gpio.o )

#include "stm8s.h"
void main(void)
{
        // 初始化 PB5 为推挽输出 // 库文件中提供的函数
        GPIO_Init(GPIOB, GPIO_PIN_5, GPIO_MODE_OUT_PP_HIGH_SLOW);
        // 控制PB5 输出低电平 // 库文件中提供的函数
        GPIO_WriteLow(GPIOB, GPIO_PIN_5);
        /*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这是程序

网友A:
有没有定义的模块?

网友B:
貌似你用的一个变量没偶进行定义

网友C:
帮你顶一个 我还没有用过stm8  不过感觉确实是你配置的问题

网友D:
但看这部分代码 没有啥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