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42F6P6的CAN 为何初始化不成功?

楼主(2018-12-13):
static void CAN_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A , ENABLE);

        /* CAN1 Periph clock enable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CAN, ENABLE);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Source11, GPIO_AF_4);//RX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Source12, GPIO_AF_4);//TX

        /* Configure CAN pin: RX */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CAN_R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CAN pin: TX */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CAN_T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停在 :CAN_Init(CAN, &CAN_InitStructure);        // 初始化CAN1  这一行

网友A:
晶振起振了吗

楼主:
怎么判断起振没有呢

网友B:
如果用的是自带的can模块 那就考虑时钟的问题

怎么看时钟有没有问题呢

网友C:
我以前用sja1000的时候在这里卡过 不过那是因为其外置的晶振没有链接好 你这个我就说不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以前用sja1000的时候在这里卡过 不过那是因为其外置的晶振没有链接好 你这个我就说不好了 ...

网友D:
可以参考HAL库的例程啊,最近我也在调;
调好了,可以分享出来;

好的

网友E:
你用的这个 那就应该使用串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用的这个 那就应该使用串口啊

串口和CAN共用管脚,不能同时使用串口

网友E:
你用这个模块了 说明就不需要用arm自带的can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用这个模块了 说明就不需要用arm自带的can了啊

你的意思是 使用外置的CAN控制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参考HAL库的例程啊,最近我也在调;
调好了,可以分享出来;

在调哪款芯片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判断起振没有呢

用示波器看看波形啊

起振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 使用外置的CAN控制器吗?

有时候为了可靠有可能用成熟的can芯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时候为了可靠有可能用成熟的can芯片啊

STM32的CAN也是比较成熟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判断起振没有呢

用示波器卡卡不就知道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示波器卡卡不就知道了吗

起振了

网友A:
看波形是多少M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波形是多少M的啊

8M

网友F:
我用的stm32f042g6,用内部晶振,用cubemx生成的代码,也是在MX_CAN_Init()初始化时会失败,没找到解决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用的stm32f042g6,用内部晶振,用cubemx生成的代码,也是在MX_CAN_Init()初始化时会失败,没找到解决办 ...

cubemx有时并不好用

网友G(2019-03-19):
楼主,你的can调试成功了吗

网友H(2021-02-24):
引用 网友F:
我用的stm32f042g6,用内部晶振,用cubemx生成的代码,也是在MX_CAN_Init()初始化时会失败,没找到解决办 ...

請問後來CAN的問題解決了嗎?

最近也在研究HAL庫使用CAN...

如果遇到MX_CAN_Init();初始化失敗,可以試試看加入:
__HAL_REMAP_PIN_ENABLE(HAL_REMAP_PA11_PA12);

至少我的初始化就可以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