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设计]
请大神帮忙看下MCU+继电器控制大功率家用电器重启

楼主(2018-12-13):
各位大神,麻烦帮忙看下MCU+继电器控制大功率家用电器,MCU会重启
硬件配置:使用XR871(MCU)+宏发30A继电器2个+宏发10A继电器1个+3个白炽灯和整流器(实验用)
问题描述:1、通过软件处理,让3个继电器同时不停的闭合、切断,切换时间大概在2秒左右,大测试过程当MCU会出现重启现象,重启现象没有固定时间,有时10分钟,有时2个小时,麻烦大神们帮忙分析下问题出现在那里,设计的图纸如下:

我使用示波器抓MCU的供电、复位信号都没出来电压突然下降的现象。

网友A:
MCU是哪里供电的?12V?
电源供应正常的话,可能是软件问题。
试下只闭合一个继电器,问题是否存在。

网友B:
1 整流桥前 没有 压敏 和电容
2 单片机的 5V电路没看到
3 2003到继电器的电阻感觉不需要,单片机到2003可以串个电阻
4 单片机空脚可以做个运行指示灯,判断是不是复位重启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整流桥前 没有 压敏 和电容
2 单片机的 5V电路没看到
3 2003到继电器的电阻感觉不需要,单片机到2003可 ...

1、AC转DC是一款成熟的产品设计取过来的
2、单片机5V供电是通过12V接DC-DC降底输出的
3、单片机与2003中间加电阻目前的板子可以暂时无法实现
4、单片机空脚软件都做了关闭处理。

网友C(点评):
我觉得问题很可能是这个AC转DC的模块造成的复位,你这个模块应该是个开关电源模块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MCU是哪里供电的?12V?
电源供应正常的话,可能是软件问题。
试下只闭合一个继电器,问题是否存在。 ...

单片机5V供电是通过12V接DC-DC降底输出的,目前正在试关闭一些继电器后还会不会出现。

网友D(2019-01-31):
这个  现象 第一种原因是:  继电器反向电动势  进入  单片机电源系统      第二种原因就是 :同时打开继电器的时候电流会比较大,有可能导致单片机电源系统 电压跌落太大导致  单片机重启

网友E:
根据老衲多年的经验,在继电器输出端加上吸收电路,不要问我为什么,因为我是活雷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