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器-信号链]
232转485电路传输出现问题

楼主:
请大佬帮我看看这个电路有什么问题,为了测试这个电路是否好用,我把板子上的232输出接到这个电路,这个电路出来的485,又经过一个485转232,最终转成了232,然后连接到电脑上,传输出现问题。电脑串口助手上无信息显示

1544694786(1).jpg (83.95 KB )

网友A(点评):
1.MAX232只支持5V,所以整个系统都用5V; 2.MAX232的RXD和TXD方向反了; 3.RSM485PHT的控制发送,接收的管脚没接嘛?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RSM485PHT是自动换向的,不用考虑收发控制问题

网友B(2018-12-13):
怎么没有见到 RE/DE 信号的控制呢

网友C:
RS232 9针串口2收3发,RS232电平信号。MAX232  17或8引脚为RS232出,需要连接RS232 9针串口的2引脚,此时,RSM485的引脚4需要连接MAX232的 13或12引脚,这是接收回路。发送回路:RS232 9针串口3引脚接MAX232的16或9引脚,MAX232的15或10引脚接RSM485的3引脚,好好看看MAX232芯片的技术资料,不要把电平信号和方向搞错。另外,注意电容C15,C16,C18和C20的极性,RSM485 的A和B两相间需要加上匹配电阻,一般为120欧姆

网友D:
电源用的5V还是3.3 ?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源用的5V还是3.3 ?

你好,电源用的是3.3V,因为RSM3485,只支持3.3V

楼主:
引用 网友C:
RS232 9针串口2收3发,RS232电平信号。MAX232  17或8引脚为RS232出,需要连接RS232 9针串口的2引脚,此时, ...

你好,你说的那几个电容是没有极性的,都是104

楼主:
引用 网友C:
RS232 9针串口2收3发,RS232电平信号。MAX232  17或8引脚为RS232出,需要连接RS232 9针串口的2引脚,此时, ...

匹配电阻还没有加,因为看到官方给的经典接法里,没有加,可能是这个原因吧,我加上试试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电源用的是3.3V,因为RSM3485,只支持3.3V

485收发怎么控制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485收发怎么控制的呢

这个我就没不太明白了,我是按照数据手册上的经典揭发给接的。请指教呀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我就没不太明白了,我是按照数据手册上的经典揭发给接的。请指教呀 ...

这个RSM485PHT是自动换向的,不用考虑收发控制问题

先试试MAX232电路正常与否,单独测试232电路PC能否收发数据,再连上485电路再试

网友C:
我看成3222引脚了,这个引脚接法没有问题。MAX232工作电压4.75~5.25V,换个Maxim公司引脚兼容的芯片吧,MAX232市面上真的很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看成3222引脚了,这个引脚接法没有问题。MAX232工作电压4.75~5.25V,换个Maxim公司引脚兼容的芯片吧,MAX ...

谢谢你,我再好好看看,研究一下,先换成5V供电再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