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编程协议

楼主(2018-12-13):
N76E003这个有没有编程协议? 听说这芯片类似于STM8,但STM8能找到一份ST官方的SWIM协议文档,但新塘的官网没有找到这个芯片相关的编程协议啊?如果有,是那一份文档?是不是我没有找到那一份文档啊,跪求官方FAE或各路大佬解答,先说声谢谢!

网友A:
没有啊,手册没写这个协议

网友B:
你可以拿la录烧录波型。
量reset, ice clk, ice data,之後照打波型

网友C:
编程还需要协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拿la录烧录波型。
量reset, ice clk, ice data,之後照打波型

一堆波形啊,你能复制下来算你优秀

楼主:
引用 网友C:
编程还需要协议吗

要啊,像什么SWD适用于很多ARM的芯片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编程还需要协议吗

他是想集成到他的软件上,上位机软件下载固件给单片机的时候,需要一个协议的。

网友D:
应该不会太复杂。一般有个握手协议。也就开始的地方,你抓几个波形看看

网友:
这个手册没有给,你去找他们自己的技术问问能否提供。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他是想集成到他的软件上,上位机软件下载固件给单片机的时候,需要一个协议的。 ...

这个协议是自己定义的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要啊,像什么SWD适用于很多ARM的芯片

这些协议都是自己定义的吗

网友E(2019-01-24):
看到楼上到处发大笑表情,好猥琐。

网友F(2020-09-08):
各位大神,谁有时间指点小弟搞一下N76E003的串口0,就是串口0始终不能实现多字节收发,单字节没有问题,例程是在官方demo,静等佳音!!!

网友G:
烧录协议吗

网友G:
要这个干啥,用新唐自己的烧录工具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