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请教该恒流源电路中的问题

楼主(2018-12-13):
大家好,我在分析一款LED的光源控制器的时候,看到了其驱动电路如下图:

电路说明:

  • SWITCH是由MCU控制,DAC_OUT是前置DAC的输出。Rx是负载,电阻在1M以上。
  • 该LED控制器有两种工作模式:连续输出(continuous mode)模式 / 脉冲(pulse mode)模式
  • 在连续输出模式下,最大输出电流可达到5A
  • 在脉冲模式下,最大输出电流可达到20A
  • 电流调节精度1mA
  • Pulse freq最大可达到40KHz

疑问如下:

  • U2(模拟开关)的COM端(4脚)输出为什么会接到U1(Rail to Rail Amp)的负输入端?而U1的正输入端为什么会接到一个恒定的电平(R3和R8的分压)?
  • 我认为合适的接法应该是U2的COM端输出接到U1的正输入端,U1的负输入端只需要完成反馈回路即可。这样设计应该也可行对吧?
  • R4 R5 R7 C4的作用是什么?
  • 在这个电路中,Rx上的恒流应该怎么计算?

谢谢各位前辈,请不吝赐教哇。

楼主:
请大家多多指教,该电路是可以正常运行的,只是我对这个原理不太清楚。跟我做过的恒流源不一样哇

网友A:
R4 取样电阻,将电流转换成电压反馈给运放做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R4 取样电阻,将电流转换成电压反馈给运放做控制

首先谢谢您的回复~

您说的这句话我是明白的。

那么我想请问:在这个电路中DAC的输出电压,和输出电流的关系是怎么样的?该怎么计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R4 取样电阻,将电流转换成电压反馈给运放做控制

另外,不好意思,我更新了电路图,原来上传的那个图有些问题

网友B:
常见的接法里面,运放都是同相放大。这个电路有点特别,反相放大。你看看反相放大的典型电路就明白了。
U1的3脚接到一个固定直流电平,只是为了直流偏置,使得输出端有个直流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