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定义结构体寄存器,老是没定义成功,麻烦大家帮我看看

楼主(2018-12-13):
在头文件里定义了GPIOB的结构体指针,在主函数中老是显示没定义成功,明明和教程一样的,为什么会有问题呢?实在是搞不明白,求好心人指点

网友A:
你是用的库函数开发还是HAL?
这些不需要自己定义的吧?

网友B:
值得学习,宏定义指针那个地方有点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用的库函数开发还是HAL?
这些不需要自己定义的吧?

都没用,我是自己建了一个头文件,里面定义了包含GPIO寄存器的结构体,但是在主函数引用这个头文件的时候却告诉我没有定义这个结构体,在百度上查了说是中文目录的关系,然后我改成英文目录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值得学习,宏定义指针那个地方有点小问题

麻烦请具体说下问题,我是用指针强制类型转换,因为教学视频上就是这么说的

楼主:
已经找到原因,是没添加启动文件的关系

网友C(2019-03-07):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应添加什么启动文件呢?

网友D:
宏定义指针那个地方有点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