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三极管特殊用法见过吗

楼主(2018-12-14):
???
看错了,竟然用PNP
用得对,如果是开关的话,没问题,如果线性的话,发生器的设定需要特殊些。图中又示出设定条件,但从电路上没有问题。只不过点亮时,输入信号较共集要大。

网友A:
特殊用法要特殊管。

楼主:
三极管用的是s8550

帖出s8550参数。

网友B:
没见过,设计错误承认就好了,不要不好意思。
有把NPN的CE搞反的,也许可以工作。
这里把NPN和PNP也搞错了,再怎么特殊用法,也是错的。
电路需要严谨,不是搭积木,随便管脚一连随便器件一选就OK的。

楼主:
楼上说的很好,图中的LED为什么会亮能给讲讲不

网友C:
CE 对调是三极管的反向运用,与正向运用类似,特性则有不同。

在这个电路里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好处。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特殊用法要特殊管。

没有楼主的管的参数,我就用仿真管说说。
倒置使用是特殊法,但是要特殊管,关键参数是反向放电倍数,看附件。
一般管的Vbe需要0.6~0.7v电压启动,倒置使用可以用较低电压。

网友D:
一般小管子反向时降低倍数,降低饱和导通电压

网友A:
电路的电流的关系是Ic=Ib+Ie。如图,只有负电压输入有效,0.3V的电压就可以使发光管亮。但是,Ic很大,因为放大倍数只有1。可见,如果反向放大倍数太小,倒置就没有意义。

网友E:
谈不上特殊,模电教科书上讲的很详细!

网友F:
有一种误解,把三极管发射极的箭头理解成电流方向,其实三极管bce的正向偏置,反向偏置等等在讲到三极管结构,工作原理时讲得很清楚的。我们一般习惯用三极管的正向偏置电路罢了,反向偏置也有应用,不常见而已,千万别只是看图分析,甚至被那个发射极箭头方向误导了,呵呵。

网友G:
曾经,自装的收音机电源接反,居然也能响,声音小,硅管超外差,功放LA4140。

你不是上传过三极管倒置使用的振荡电路的资料吗?不错,有启发。

网友H:
画错了还能用,也算特殊吧。。

网友I:
我菜鸟说两句,PNP的B极=C极的时候  就不通,B极小于C极0.7左右 CE就通,按这个逻辑就可以解释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I:
我菜鸟说两句,PNP的B极=C极的时候  就不通,B极小于C极0.7左右 CE就通,按这个逻辑就可以解释了, ...

一言点破,仿真结果果真如此。

网友B:
引用 楼主:
楼上说的很好,图中的LED为什么会亮能给讲讲不

如果是NPN的C/E反了,是跟随,放大倍数下降,输入高,LED亮。
你这个,PNP的也把C/E反了,是反向驱动,一样放大倍数下降,输入低,LED亮。
和NPN的相反而已。
能工作的,不一定就是对的。
你不要三极管,直接GPIO驱动,一样工作。

网友A:
楼主,三极管倒置使用网上搜索到的资料不多,本版有网友的实验和12楼网友上传的资料,讲的是振荡。
链接:利用三极管雪崩击穿做的震荡电路
https://bbs.21ic.com/icview-1721910-1-1.html?fromuser=captzs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楼主,三极管倒置使用网上搜索到的资料不多,本版有网友的实验和12楼网友上传的资料,讲的是振荡。
链接: ...

hz这个不是那种,供电5V,还没有击穿呢

我的意思是将这些电路都归属与倒置使用,象这一类还有一些不同功能电路。

网友G:
@captzs :还有啥?例如TA7668BP的静噪功能,3、14、15脚,

“器件用得太尽致,可重复性就差” 此句话可用于三极管倒置使用,仅可特殊参数的三极管。你举例的IC也是,只要正反向放大系数一样,就可以用同型号对管搭建推挽电路,避免NPN与PNP配对的麻烦。

网友J:
引用 楼主:
楼上说的很好,图中的LED为什么会亮能给讲讲不

此时,原BC结变成BE结,原BE结,变成BC结,不是可以亮了吗?三极管的性能大幅度降低,毕竟发射区和集电区的物理构造材料不同。

网友A:
引用 网友G:
@captzs :还有啥?例如TA7668BP的静噪功能,3、14、15脚,

仿真玩过电源1V以下的倒置三极管放大、振荡、波形转换,附件是镜像电路。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仿真玩过电源1V以下的倒置三极管放大、振荡、波形转换,附件是镜像电路。

...

另开一贴
关于三极管作可控电阻的疑惑 - 模拟电子技术论坛 - 21ic电子技术论坛
https://bbs.21ic.com/icview-2603512-1-1.html

网友K:
三极管有共射极放大结构、共基极放大结构、共集电极放大结构,该图就是共集电极放大结构,书上讲的清楚,有啥大惊小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