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防止短路

楼主:
如果LOAD直接接到24V ,三极管就是会烧毁。串联保险丝,随机性太大,不是很靠谱。有什么办法让LOAD直接接到24V也不会坏呢
本来想在三极管发射级那里串联个小电阻,然后测量电压,一路还好,多路就麻烦

前几天在淘宝买了几个原件,今天到了,马上测试。三极管采用达林顿MJD122,然后集电极串联个300ma的自恢复保险丝,发现可以。而且MJD内置许留蓄流二极管,不用在额外加了,特地分享给大家

网友A(2018-12-14):
我觉得接个电路保护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接个电路保护器件

型号,说详细点

网友B:
负载太大了吗

楼主:
如果自己接线肯定没事,但是别人接线,可能接错,不小心接到24V

网友A:
==,你们这是什么案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们这是什么案子?

可以理解单片机控制外围加热丝。LOAD先引到端子,再由工人接线,可是工人可能接错先

网友A:
老板,你提供的信息太少了,我们没法推荐,我的是2850607806

网友C:
发射极加电阻,用电压测试或可控硅组成电流保护;
电阻可以几个管子共用一个,以工作电流和极限电流计算;

如果输入正常时远小于24V,可以用二极管多路合成一路后测试最高电压,高于一定值不工作

网友D:
串联一个合适的自恢复保险丝,三极管参数选择合理的,应该可以。

网友B:
合适的自恢复保险丝

网友E:
一般做些警示标记,硬要瞎接,不是你的责任.
硬件上把24v电源端子单独分开,不要与负载做在同一排端子上,形状,大小各异,这样就不易搞错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如果自己接线肯定没事,但是别人接线,可能接错,不小心接到24V

如果案例很多,负载端子和电源端子用不同规格的,这样想插都插不进。

网友G:
换MOS管比较好

网友H:
你的问题是:三极管开关电路,集电极负载经常故障短路烧管子,怎么办?适当增大管子容量,配合串固定小电阻或甚PTC。同时研究产品结构,从负载接入方式上考虑误短路。得具体分析设计。

网友I:
引用 网友E:
一般做些警示标记,硬要瞎接,不是你的责任.
硬件上把24v电源端子单独分开,不要与负载做在同一排端子上,形状, ...

T叔说好。有些时候警示标志更有用一些,也省钱。

网友J:
对的 警示标志 有的产品明明写着DC24V,非要给接个AC220V 这个只能怪他自己咯

网友K:
100ohm负载波形;

短路(0.1ohm)保护波形。

网友K(点评):
C1不是必须的。器件型号不一致有可能需要。R4,R3影响保护动作点。

网友L(点评):
谢谢,你这个图给我很大启发,我这几天看了很多短路保护相关专利,感觉都没有你这个图考虑的彻底,非常感谢!

网友L(点评):
回复 网友L: 感觉理论上考虑的很详细了,我仿真了下也没啥问题,打算明天搭电路试试,能行的话的确也是个低成本方案了

网友M:
可以搞个电流检测,超过设定值切断电源。

网友N:
不会改用P管吗

网友O:
最简单的办法是串个自恢复保险,规格略小于晶体管准许的最大集电极电流。如果负载准许,更好的办法是采用恒流输出。不想改电路增加元器件,那么就在接口端子上想办法,通过结构、位置、标识等多种手段防止接错线。

网友L(2020-02-19):
引用 网友K:
100ohm负载波形;

短路(0.1ohm)保护波形。

已经搭建面包板测试了,的确可以实现保护

网友K:
引用 网友L:
已经搭建面包板测试了,的确可以实现保护

马甲现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