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请教问题:串口通信和其他功能冲突。

楼主(2018-12-14):
串口使用发现一个问题,和按键有冲突。
目前尝试从2个方面去解决。
1.是中断优先级,调高了串口优先级,也试了调高按键优先级,结果发现,不可靠,十几次,大概有1次会死机;
2.逻辑处理,就是逻辑判断,按这个,另一个函数不响应,结果也完犊子了,还是不可靠。

请问高人们有什么彻底解决的方法没有?可靠,鲁棒性强。

网友A:
修改程序框架吧

谢谢高人指导。

网友B:
按键响应这么慢的事件根本就不用中断,主循环轮循就轻松搞定
一看就是框架不行

大神抽空指导,谢谢。

网友C:
按键这种输入功能,就不要放中断里,定时轮询就可以了。而且很容易拓展,你要多少个键都可以不用大改程序。中断都是处理优先级很高,实时性要求高的功能。

谢谢高人指导。

网友D:
按键一般用主程序查询即可满足,串口一般用中断响应更及时

楼主:
阿西吧。我之前问的时候,明明很多人说,按键放到中断里去扫描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阿西吧。我之前问的时候,明明很多人说,按键放到中断里去扫描的。

在中断中扫描肯定可以,关键看逻辑

网友E:
关键的是程序。。。。。框架

网友F:
让我来指导你,软件配置一个1MS的中断,进一个中断置sysTime10msFlag为1,在大循环里判断
if(sysTime10msFlag == 1)
{
     sysTime10msFlag = 0;
     //在这里加入按键扫描函数
}
软件就这么简单

@tianqi911 : 嗯,这个不难
呦西。试试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