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7ZGT6 串口通迅 USART3(转发)

楼主(2018-12-14):
usart3.h

//STM32F407zgt6 串口3

#ifndef __USART3_H
#define __USART3_H
#include "sys.h"

#define USART3_MAX_RECV_LEN 255
#define USART3_MAX_SEND_LEN 255
extern u8 USART3_RX_buf[USART3_MAX_RECV_LEN];
extern u8 USART3_TX_buf[USART3_MAX_SEND_LEN];
extern u16 USART3_RX_STA;       //接收状态标记
void uart3_init(u32 bound);
#endif

楼主:
usart3c

#include "usart3.h"

u8 USART3_RX_buf[USART3_MAX_RECV_LEN];
u8 USART3_TX_buf[USART3_MAX_SEND_LEN];
u16 USART3_RX_STA=0;//接收状态标记
/* 初始化串口过程
1.串口时钟使能
2.设置引脚复用
3.GPIO端口初始化
4.串口参数初始化
5.初始化NVIC并且开启中断2
6.使能串口

*/

//初始化IO 串口3
//bound:波特率
void uart3_init(u32 bound)
{
   //GPIO端口设置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B,ENABLE); //使能GPIOB时钟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3,ENABLE);//使能USART3时钟

//串口3对应引脚复用映射
GPIO_PinAFConfig(GPIOB,GPIO_PinSource10,GPIO_AF_USART3); //GPIOB10复用为USART3
GPIO_PinAFConfig(GPIOB,GPIO_PinSource11,GPIO_AF_USART3); //GPIOB11复用为USART3

//USART3端口配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1;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复用功能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速度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推挽复用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上拉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

   //USART3 初始化设置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bound;//波特率设置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字长为8位数据格式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一个停止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无奇偶校验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无硬件数据流控制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收发模式
USART_Init(USART3, &USART_InitStructure); //初始化串口3
USART_Cmd(USART3, ENABLE);  //使能串口3

USART_ITConfig(USART3, USART_IT_RXNE, ENABLE);//开启接收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3_IRQn;//串口1中断通道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3;//抢占优先级3 数值越小优先级越高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3; //子优先级3,响应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IRQ通道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根据指定的参数初始化VIC寄存器、

}

void USART3_IRQHandler(void)
{
u8 Res;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3, USART_IT_RXNE) != RESET)  //接收中断(接收到的数据必须是0x0d 0x0a结尾)
{
Res =USART_ReceiveData(USART3);//(USART3->DR); //读取接收到的数据
//USART_SendData(USART3,Res);//将收到的发回去了
if((USART3_RX_STA&0x8000)==0)//接收未完成
{
if(USART3_RX_STA&0x4000)//接收到了0x0d
{
if(Res!=0x0a)USART3_RX_STA=0;//接收错误,重新开始
else USART3_RX_STA|=0x8000; //接收完成了
}
else //还没收到0X0D
{
if(Res==0x0d)USART3_RX_STA|=0x4000;
else
{
USART3_RX_buf[USART3_RX_STA&0X3FFF]=Res ;
USART3_RX_STA++;
if(USART3_RX_STA>(USART3_MAX_RECV_LEN-1))USART3_RX_STA=0;//接收数据错误,重新开始接收
}
}
}

  }

}

/*
第一次进入中断USART2_RX_STA初始为0,0 & 0x8000=0,进入if((USART2_RX_STA & 0x8000)==0)
0&0x4000=0所以进入else,USART2_RX_buf[USART2_RX_STA]=res,得到数据
如果第n次进入 res=0x0d,第n+1次进入 if(USART2_RX_STA&0x4000)正常情况USART2_RX_STA|=0x8000  11xx xxxx xxxx xxxx
此入也说明了况USART2_RX_STA最大值可以为2的14次方
*/

楼主: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1.h"
//#include "usart2.h"
#include "usart3.h"
#include "led.h"

int main(void)
{
u8 t=0,len=0;
u16 times=0;
char str[]={'u','3','w','a','i','t','\r','\n'};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delay_init(168);//168 MHz
LED_Init();
LED1=0;//位带操作点灯 sys.h
uart3_init(115200);
while(1)
{

if (USART3_RX_STA&0x8000)//接收完成
{
len=USART3_RX_STA&0x3fff;//长度不能超255,因为len是u8
for(t=0;t<len;t++)
{
USART3->DR=USART3_RX_buf[t];
while((USART3->SR & 0x40)==0);//等待发送结束
USART3_RX_STA=0;
}

}
else
{
times++;
if(times %500==0)//5sec
{
for(t=0;t<sizeof(str);t++)
{
USART3->DR=str[t];
while((USART3->SR & 0x40)==0);//等待发送结束
}
LED1=!LED1;
}
delay_ms(10);

}
}
}

网友A(2020-07-01):
楼主工程能发出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