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CV7240

楼主(2018-12-14):
NCV7240求解啊

网友A:
八方低位
继电器驱动器
NCV7240是一款汽车八通道低侧驱动器
每通道提供高达600 mA的驱动能力。输出控制是
通过SPI端口,可以方便地报告开路负载的故障
(或对地短路),过载和过温条件。
此外,输出的并行控制是可寻址的(成对)
通过INx引脚。
一个专用的跛行回家模式引脚(LHI)使能OUT1-OUT4
同时禁用OUT5-OUT8。
每个输出驱动器都受到过载电流保护,包括一个
用于感性负载的输出钳位。
NCV7240采用SSOP-24熔断引线封装。
特征
•8个频道
•600 mA低侧驱动器
♦RDS(on)1.5? (Typ),3? (最大值)
•16位SPI控制
♦帧错误检测(8位)
♦菊花链能力
•用于PWM操作的并行输入引脚
•没有开路检测有效的上电(用于LED
应用程序)
•睡眠和待机模式下的低静态电流
•Limp Home功能
•3.3 V和5 V兼容数字输入电源范围
•故障报告
♦开路负载检测(可选)
♦过载
♦温度过高
•上电复位(VDD,VDDA)
•SSOP-24封装(内部熔断引线)
•NCV前缀,适用于汽车和其他需要的应用
独特的站点和控制变更要求; AEC-Q100
合格且有PPAP能力
•这些是无铅设备
应用
•汽车车身控制单元
•汽车发动机控制单元
•继电器驱动器
•LED驱动器
•步进电机驱动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NCV7240
八方低位
继电器驱动器

软件怎么操作?我看数据手册当中说了几种工作模式,具体怎么操作貌似没有看到,数据手册中的如命令10是0x10还是0x02说明?

网友A:
引用 楼主:
软件怎么操作?我看数据手册当中说了几种工作模式,具体怎么操作貌似没有看到,数据手册中的如命令10是0x ...

静下心来啃资料,英文不好就一页一页拷贝后用狗狗翻译,哪怕是狗屁不通,也总比求人强.哈哈,上面简介就是狗狗翻译的,可看个大概.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静下心来啃资料,英文不好就一页一页拷贝后用狗狗翻译,哪怕是狗屁不通,也总比求人强.哈哈,上面简介就是狗 ...

并不是没有看过数据手册,问题是数据手册没有解决我上面的疑问

楼主:
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