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贯线切割机的切割补偿如何正确的设置

楼主(2018-12-14):
相贯线切割机切割补偿的很多参数会影响补偿量,如电参数,不同的材料,不同的厚度,不同的机床,还工作液,温度,都会影响补偿量。慢走丝,中走丝,也是如此,武汉华宇诚数控积累丰富的实践经验会更好的操作设备。对于相贯线切割机切割补偿的缺点,就是在切割过程中,切割下来的工件尺寸会比实际画图的尺寸要小1mm,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于是“割缝补偿”就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武汉华宇诚数控根据数据结果显示为了弥补割缝损耗造成的尺寸差异,需要进行几何尺寸的补偿,补偿分软件补偿和数控系统补偿两种,它们的最终目的就是让切割机行走的轨迹偏移,使切割产生割缝损耗后形成的尺寸刚好等于编程绘图的尺寸。这样用套料软件就能轻松解决了。套料软件在编程时软件补偿只要输入编程参数(补偿半径),在生成数控代码时几何尺寸根据内外轮廓自动进行偏移。
  相贯线切割机械等在切割时,根据数控指令切割所行走的轨迹路线是理论尺寸,实际切割下来尺寸会存在一点偏移,这是因为切割时存在割缝,割缝是切割时损耗的部分,因此如果不进行几何尺寸补偿,实际切割下来的零件尺寸外轮廓部分长度方向会变小内轮廓尺寸会变大(双边刚好相差割缝宽度,单边相差割缝的一半)。
武汉华宇诚数控对于用户想了解如何正确的设置相贯线切割机切割补偿的的,我们总结了以下几点:在设置割缝补偿方面还需注意以下几点:
    1、设置了软件补偿以后一般不需要在数控系统上补偿,否则补偿重复尺寸就又会出现偏差了。但如果软件补偿在切割下来后尺寸还差一点,可以通过数控系统再补偿。
    2、如果通过数控系统补偿,则应在软件中把补偿量设为零。
    3、如果不能确定应该补偿多少尺寸,可以在废料上割一个矩形,测量实际尺寸和编程尺寸计算出需要的补偿量。
    4、数控系统在处理小圆弧的补偿时比较困难,如果圆弧比补偿半径还小是切割不出来的,更不能正确补偿(理论上半径变成负数),对这种情况应该考虑修改零件图,或者考虑采用软件补偿以便及时改正!
相关产品推荐地址:
数控切割机 http://www.hycsk.com
数控火焰切割机 http://www.hycsk.com
数控等离子切割机 http://www.hycsk.com
数控切割机价格 http://www.hycsk.com/category-7.html
数控火焰切割机价格 http://www.hycsk.com/category-14.html
数控等离子切割机价格 http://www.hycsk.com/category-15.html
龙门式数控切割机 http://www.hycsk.com/category-7.html
龙门式数控火焰切割机 http://www.hycsk.com/product-17.html
龙门式数控等离子切割机 http://www.hycsk.com/product-16.html
龙门式数控火焰等离子切割机 http://www.hycsk.com/product-61.html
便携式数控切割机 http://www.hycsk.com/category-10.html
便携式数控火焰切割机 http://www.hycsk.com/product-34.html
便携式数控等离子切割机 http://www.hycsk.com/product-38.html
台式数控等离子切割机 http://www.hycsk.com/taishishukongdengliziqiegeji.html
台式等离子切割机 http://www.hycsk.com/product-44.html
风管等离子切割机 http://www.hycsk.com/category-5.html
通风管道等离子切割机 http://www.hycsk.com/product-43.html
风管等离子切割机价格 http://www.hycsk.com/product-12.html
数控精细等离子切割机 http://www.hycsk.com/product-57.html
小蜜蜂数控火焰切割机 http://www.hycsk.com/product-46.html
小蜜蜂数控等离子切割机 http://www.hycsk.com/product-47.html
相贯线切割机 http://www.hycsk.com/shukongxiangguanxianqiegeji.html
便携式相贯线切割机 http://www.hycsk.com/product-59.html
数控相贯线切割机 http://www.hycsk.com/xiangguanxianqiegeji.h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