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IC】请问图中IC是什么芯片?

楼主(2018-12-14):
请教大家,谁能告诉我下面图中是什么芯片?

T叔见多识广,能否帮忙答疑?
2018-12-17在网上找到以下芯片,和以上芯片有点类似,估计是定制开发的芯片。

@tyw

网友A:
这要是能看出型号 ,算我输~至于类型,应该不是处理器之类的芯片

找了一圈发现,这应该是电机驱动芯片。 具体型号不重要了。
tyw
输家算我一个,哈哈,藐视应该有个50Hz信号源,但又没有任何外接元件,斯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要是能看出型号 ,算我输~至于类型,应该不是处理器之类的芯片

知道的人应该能开出来的

网友B:
看不出来。

网友C:
我觉得像是单片机,Microchip有六个脚的单片机

你说得没错,应该是单片机。
是SOT23-6的封装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像是单片机,Microchip有六个脚的单片机

电源脚呢?

楼主:
和下面这个芯片类似

网友D:
引用 楼主:
和下面这个芯片类似

网友E:
看不出来,

网友F:
應該是電源IC

可是这个频率很低。 50/60Hz

楼主:
实在抱歉各位,电路图抄的有点问题。我重新整理一下,可以确定应该是个单片机。

tyw
@mcsgy :有点戏了,哈哈,再加把油
@tyw :对,3脚 忘记打个VCC了。
tyw
@tyw :3脚?晕
tyw
单片机最起码得有个Vcc供电脚,没看见

网友G:
SOT23-6的MCU我有,可以帮写程序,有量么?什么产品QQ:2502910103

网友H:
这个是什么MCU? 国产的吗?

tyw
@mcsgy :一家一家核对,先核对电源脚,再看其他脚
具体不懂,6脚的有不少厂家有做。

网友D:
引用 网友H:
这个是什么MCU? 国产的吗?

找了一圈,大部分类似PIC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