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SP系统设计中如何电平变换

楼主(2018-12-14):
关于DSP系统设计中如何电平变换

1)DSP系统中难免存在5V/3.3V混合供电现象;

2)I/O为3.3V供电的DSP,其输入信号电平不允许超过电源电压3.3V;

3)5V器件输出信号高电平可达4.4V;

4)长时间超常工作会损坏DSP器件;

5)输出信号电平一般无需变换

电平变换的方法
1,总线收发器(Bus Transceiver):
常用器件: SN74LVTH245A(8位)、SN74LVTH16245A(16位)
特点:3.3V供电,需进行方向控制,延迟:3.5ns,驱动:-32/64mA,输入容限:5V
应用:数据、地址和控制总线的驱动

2,总线开关(Bus Switch)
常用器件:SN74CBTD3384(10位)、SN74CBTD16210(20位)
特点:5V供电,无需方向控制,延迟:0.25ns,驱动能力不增加
应用:适用于信号方向灵活、且负载单一的应用,如McBSP等外设信号的电平变换

3,2选1切换器(1 of 2 Multiplexer)
常用器件:SN74CBT3257(4位)、SN74CBT16292(12位)
特点:实现2选1,5V供电,无需方向控制,延迟:0.25ns,驱动能力不增加
应用:适用于多路切换信号、且要进行电平变换的应用,如双路复用的McBSP

4,CPLD
3.3V供电,但输入容限为5V,并且延迟较大:>7ns,适用于少量的对延迟要求不高的输入信号

5,电阻分压
10KΩ和20KΩ串联分压,5V×20÷(10+20)≈3.3V

网友A:
曾经听过  这个小东西虽然很脆弱 但用好了一直可以正常工作很久。

网友A:
其实这里的用好就是做好匹配 电平转化等处理

网友B:
3.3V到5V互相转换?

网友C:
3.3V与5V电压互转的芯片

网友D:
晶体管+上拉电阻法

网友E:
3.3V→5V 电平转换

网友F:
74xHCT系列芯片升压

网友G:
电平转换芯片

网友H:
采用专用的电平转换芯片

网友I:
为了保证两者的正常通信,需要进行电平转换。

网友J:
是否有电平转换的芯片?

网友H:
74LVC16245、SN74LVC1T45、SN74LVC2T45

网友B:
外围用的3.3V到5V互相转换的芯片

网友G:
电平转换方案多种多样

网友K:
4LVC16245A或4245什么的

网友F:
74xHCT(HCT/AHCT/VHCT/AHCT1G/VHCT1G

网友C:
一定要用芯片?

网友E:
凡是输入与 5V TTL 电平兼容的 5V CMOS 器件都可以

网友D:
OC/OD 器件+上拉电阻法

网友J:
?1.8V和3.3V互换的。

网友I:
使用电平转换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