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下载问题

楼主(2018-12-14):
Selected Data (0x0 - 0xB47D) does not fit into selected flash sectors.    各位, STM32用JFLASH下载出现这个报错。如何处理?

网友A:
感觉是芯片选型出了问题,确认你芯片的选择型号就是你板子上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是芯片选型出了问题,确认你芯片的选择型号就是你板子上的芯片。

芯片选择没问题,烧其他固件都可以。烧这个特别的固件就报错

网友B:
你这个固件大小  超范围了

666.我选错固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固件大小  超范围了

该怎么解决啊?

楼主:
别开玩笑,是因为我的现在工具是盗版的?

网友C:
软件**-官网下载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