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机最大30V工作电压选40V的MOS可以吗?

楼主(2018-12-14):
简单测试发现没问题,就不知道从产品的角度,长期运行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A:
应选择两倍电源耐压的管子才足够可靠,因为对于感性负载,即使接有续流二极管做保护,但二极管导通需要时间,仍然会有一个瞬态高压出现,还是小心为上。

网友:
楼上说的很对,正常需要60V的管子。

网友B:
自己玩的,随意呀。产品嘛就要慎重一点,除非是不保修的……综合实际应用情况来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