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神们如何模拟冰箱的压缩机

楼主(2018-12-14):
各位大神们,我们现在在做一个项目,是做一个控制器控制冰箱的压缩机开、关,我想请教下因为压缩机不能频繁的开、关,所以想请教下大神们,能不能使用其他的材料与模拟压缩机,压缩机的功率大概在500W左右。

网友A:
随便找个负载都可以啊
如果你要测量电流 那吗 500W的 电热丝 取暖器 都可以
有条件可以试试电机 这个和实际负载最接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便找个负载都可以啊
如果你要测量电流 那吗 500W的 电热丝 取暖器 都可以
有条件可以试试电机 这个和实 ...

就是想要模拟压缩机工作状态,普通的负载还不行。

网友B:
可用普通马达+磁滞制动器来模拟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6#detail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6#detail

网友C:
压缩机就是一个带负载的马达而已,有专门的马达测试装置,可以加特定大小的负载,甚至可以刹车,不过比较贵。
不过也有区别,压缩机的惯性很小,马达带负载,不同负载的特性不一样,可能惯性很大,搞不好会烧坏变频器的。
比较好的办法是:
1、选一个合适的马达。
2、选一个合适的发电机
3、电阻负载
马达转动,带动发电机发电,发电接电阻负载。
这样的特性比较接近压缩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压缩机就是一个带负载的马达而已,有专门的马达测试装置,可以加特定大小的负载,甚至可以刹车,不过比较贵 ...

86年帮上海水仙洗衣机总厂设计全自动控制板时,用2只套缸滚桶马达,出轴对接,一只通220v电运转,另一只通低压直流电作磁阻尼当负载,来测试可控硅控制特性.这个土办法倒也简单可行,不妨一试.

网友D:
老T叔说的对

网友E:
这方面的模拟可比真实更贵,如果不是对压缩机特性和控制做深入研究,还是基于实物测试成本较低。

网友E:
如果只是开关型控制器,注意压缩机特性即可,无所谓什么模拟,最后上机测试通过即可。变频控制器的话,要求比较高,这个最好还是基于数据,甚至模拟都需要长期数据的积累,最好找专业厂家合作取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