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的L6470H驱动电机,速度无法提高。BEMF compensat工具无...

楼主(2018-12-14):
使用L6470H电压模式驱动42型步进电机驱动器,一款电机只能调到1000step/s,一款只能调整到,1500step/s。无论如何调整参数配置,这是最大速度,换算成转速也就是300-400r/min。电机标称都是不带负载空转可以达到3000r/min的,而且我用厂家的步进电机驱动器,也确实空载可以跑到2000-3000r/min。所以肯定不是电机的问题。ST官方有提供补偿曲线相关的寄存器计算工具,BEMF compensation,我将电机的参数代入后,将目标速度设置到2000step/s以上,就提示警告,数据超限。什么鬼,难道这个电机只能跑到2000step/s以下???这肯定有问题的,电机标称都是3000r/min,也就是能跑到10000step/s的。驱动器也确实能驱动起来。所以这个芯片和这个工具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还是我遗漏了什么点?      还有我是24V供电,一旦电流达到300-400mA,芯片发烫开始特别严重。。。

网友A:
没用过ST的L6470H驱动点击,我都是用ti的产品,ti也有很多电机驱动ic

网友B(2019-04-29):
我也出现这个问题,大佬能否加个联系方式,感觉是电机匹配的问题

网友C(2019-07-03):
正准备用这个芯片。。。。